这恐怕是3S的极限速度了

楼主(2017-12-28):
配的好赢60A电调,朗宇2216 2400KV 用7050螺旋桨 跑船非常给力,关键还是在于才底的结构,需要水阶,
而水阶的位置不同也会影响船的性能的,玩了这么多风动船,风动船的重心一般靠后,这是因为电机的向下的分力会压头

电池放在一侧,因为风动船的扭力相对比较大,
?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909b3c2586c5279654771b8c43d568998

网友:
车壳哪里有卖

网友:
用4s   6040更好

网友A:
电调在舱内水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在舱内水冷了吗

不需要水冷,因为功率200多瓦 自散热足够,有的船功率2千多瓦的 就必须水冷了

网友:
求船壳 求船壳

网友:
楼主还是加了压浪板

网友:
上海丹鋰COBRA 2814 2450KV 12N14P更強,用這個的難度在於船未必聽話,翻船插水可能會解體。

网友B:
高速不错··低速拍水的情况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不错··低速拍水的情况怎么破···

轻转一下方向

网友:
哪里看出加了压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