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竞速?穿越? “THEER FPV RACING WING”给你想要的随心所欲!

楼主(2017-12-28):
想要FPV?想要竞速?想要穿越?有没有一种模型,装载着心爱的FPV设备,既能体会慢速飞行的优雅,又能感受极速前进的暴力,还可以在障碍间来回穿越,最关键的是飞行成本低、装机迅速还方便携带。

“THEER FPV RACING WING”给你想要的答案!让你随心所欲,让你欲罢不能!

一、开箱、装机

THEER FPV RACING WING”采用硬质纸盒包装,盒体以经典黑为底色,盒面字体及图案均使用了冷酷灰。盒体正面及侧面均使用极简的线条勾勒出产品外观,整体识别度高,极具工业风的感觉。

盒体背面产品参数一目了然,不用拆箱即可迅速了解产品尺寸、配置等信息。

翼展:860mm;
宽度:385mm;
材质:EPP;
电机:2204-2305 2300KV-2600KV;
电调:20A-30A;
舵机:9g×2;
电池:3S-4S,1300mAh-2200mAh;
螺旋桨:5040/5045/6040。

基于“THEER FPV RACING WING”尺寸,此机可即装即飞、随拆随走,包装盒上方还贴心地设计了提手,方便模友们转移战场。包装盒尺寸不大,长500mm×宽120mm×高255mm,飞机、设备、包装总重在1100克左右。外出旅游带上它,在崇山峻岭间暴力穿越一下,在青山绿水中美美航拍一段,一定是个不错的选择。

盒内组件不多,主要为机身、机翼、翼尖、加强杆和贴纸,PNP则选用了银燕的9g舵机。值得注意的是,此机配置了两套翼尖,分别为EPP材质和轻木材质,大家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切换。

THEER FPV RACING WING”为三角翼布局,结构简单,装机迅速。机身内部空间很大,电池、电调、接收等设备放进后不会拥挤,同时全机还预留了FPV设备空间。舱盖采用了磁铁设计,吸力强劲,不用担心暴力飞行中舱盖脱落。电池采用扎带固定,3S-4S 1300mAh-2200mAh不同尺寸的电池都能很好地扎紧。

全机结构简单,简单对插即可完成基本组装。值得注意的是,该机磨具非常准确,舵机位、加强杆孔位、机身内置线槽、螺丝孔位等都非常到位。装机完毕后,整机外观顺滑规整,不仅提高了飞行手感与飞行质量,更是常年具有“外观强迫症”的老模友们的福音。

机头预留FPV设备空间,模友们可以装上自己的穿越设备,也可以放置一台gopro进行航拍。如果纯粹想把此机当作竞速三角翼来玩,那么这个空间可以放置配重块以平衡重心。

初步看完整机结构与空间布局,我们来瞧瞧此机的一大亮点——全机加强!作为一台小小的固定三角翼载机,厂商为了完美地呈现“RACING”这一暴力与刺激的特点,在设计之初就煞费苦心。

首先为了耐炸,全机使用了EPP材质,炸机不会粉碎,即使断裂也能严丝合缝地粘上。其次,机身很多地方采用了碳杆和碳纤维加强。

机翼前端通过圆形碳杆与机身固定,机翼后端的方形碳杆贯穿整个机身直插机翼深处,很好地将机身与机翼固定为一个整体,暴力飞行时不变形,炸机时不易断裂。

舵面深埋了一根长碳杆,整个舵面强度增加,暴力飞行时动作不变形。

机翼前端也深埋了一根长碳杆,机翼强度大大增加,飞行时不变形,炸机时不易断裂。

机翼前缘用吸塑件进行了很好的包覆,日常刮刮蹭蹭不会造成机翼前缘坑坑洼洼,同时还增加了机翼前缘的光滑度,飞行速度提升更快。

舵角与舵面结合处采用了碳纤维板加强,暴力动作时舵角不会脱落,大大提高了飞行安全。

下面,来欣赏一下装机完毕后的细节图。

机身与机翼采用两颗长螺丝固定,拆装方便,安全牢固。

舵机在机翼上方,降落时不会与地面剐蹭。机翼预留的舵机空间与银燕9g舵机完美配合,严丝合缝。

舱盖拉手为碳纤维板,坚硬美观。

电机通过LED光源板安装在机身上,尺寸完美,飞行时灯光变幻更有尾焰的感觉。

机翼内部预留FPV设备空间。

这是一只蝠鲼还是一条愤怒的眼镜蛇?

二、外观、细节

三、调整、试飞

飞机底部已标识好重心(CG)位置(经试飞,此位置正确)。

首飞时,建议模友们暂不上FPV设备,仅装配基本的电装调试飞机,待熟悉飞机性能后再上FPV设备。

首飞电装如下:

电调:好盈 40A;
舵机:银燕 9g×2;
电机:银燕 RS2205 2300KV;
电池:格式 3S 2200mAh 35C;
螺旋桨:5×4.5;
推重比:超过一;
起飞方式:手抛;
飞行时间:70%~80%油门可飞行五分钟(电压剩余3.80V左右)。

装机时,格式3S 2200mAh 35C直接抵在舱内最前端并用扎带固紧,接收器天线可通过机头两侧槽道拉出舱内。为将飞机重心调整到准确位置,基于以上电装重量,建议在机头配重100~105克。

首飞感受如下:

起飞:用手抓住飞机一侧机翼前缘,将飞机放平,油门稳定在70%~80%位置,轻轻往前水平一推,飞机即可平稳起飞。切记:勿以大仰角大力扔出,扔出瞬间力气过大,可能导致飞机姿态瞬间变形而炸机。
舵量:升降舵量设置为50%,副翼舵量设置为35%即可。若飞行过程中,仍感觉飞机动作灵敏,可再适当减小舵量或增加曲线。
降落:第四边转入第五边对准跑道后,可关掉油门慢慢下滑至地面。THEER FPV RACING WING”漂浮性很好,有经验的模友也可持续带着小油门慢慢接地。

THEER FPV RACING WING”尺寸小,方便携带。飞行电装简单且成本低,起飞降落不受地形限制,按以上电装配置速度可达160KPH左右。在三角翼飞机中,稳定性很好,操控性不错,降落对技术要求不高,是FPV三角翼入门的优秀机型。

试飞视频 No.1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试飞视频 No.2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跟拍视频 No.3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持续关注抢个沙发

网友:
关注中!快上视频

网友A:
这种飞机都是怎么降落的?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飞机都是怎么降落的?很好奇~

起飞手扔,降落则直接松油滑行擦地(草地最佳),谢谢!

网友B:
视频难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难产

早已上传了俩视频,你刷新看看。还有视频正在编辑

网友C:
飞起来感觉和z84差不多滴样子

我现在爽飞就靠84了,场地不好找,机子不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起来感觉和z84差不多滴样子

我现在爽飞就靠84了,场地不好找,机子不好带

三角翼相比固定翼像真机来说 对场地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多搞几个第一视角的视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 厉害 正在学习中

网友E:
能不能用2600mah4s电池 不装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用2600mah4s电池 不装狗

完全可以 使用4S 2600 看重心是否在标识的位置 如果没在 还是需要配重来平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 使用4S 2600 看重心是否在标识的位置 如果没在 还是需要配重来平衡

翼荷载会不会太大?

网友:
这款有跟AR wing的对比吗?哪个更棒呢? 新手容易上手吗

网友:
屌爆了,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翼荷载会不会太大?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