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脸谱---天地飞7第二代遥控器测评报告 第一季

楼主(2017-12-28):
黑脸谱---天地飞7第二代遥控器测评报告 第一季

大家好,我是论坛特约测评员abing112112,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天地飞7第二代遥控器测评。

前言
提起遥控器,相信模友们都不会陌生,特别是在十年前,那个时候模界中使用的遥控器可不像现在那么百花齐放,那个时候国产就那么几款遥控器,并且都是以FM、AM制式为主,失控和较短的遥控距离短是家常便饭,而且价格还比较贵的。在遥控通道上也是4通就顶天了。所以,当时谁要是有一款扶他爸的遥控器那绝对是土豪,土豪中的土豪。
天地飞遥控器就是在差不多10年前出现的,最开始还是AM、FM的晶体板控。随着技术进步,天地飞遥控器品种也丰富起来了,也进入2.4G时代,天6、天7、天8、天9可以说是天地飞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就一个特点,性价比高啊。所以牢牢占据着模界的中高端市场。
而就在最近,天地飞又推出了天7(WFLY)第二代遥控器。

第一篇 开箱检测
由于是内部测评版本,整个遥控器是简配包装,外观没有标识。
包含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机、一块控电、一根电压检测线、两张说明书

和5IMX控包简直是绝配。

测量一下遥控器的尺寸,加上防滑凸起最厚5.5厘米,电阻式触摸屏宽7.5厘米高4.8厘米,比原来的老天7的液晶屏大了三分之一左右。

从手持感来说,由于厚度相比原来的天7甚至是天8、天9都降低了,单手握起来很舒服,不需要太大的握力都能把持住。后面两侧凸起的防滑面也是微微带有磨砂的质感,有利于防滑。

但个人感觉不足的是遥控器两侧的材料,是光面黑色塑料的,容易在上面留下指纹和出汗后容易粘连。

再来看遥控器上功能开关,这个都是常规设计在天线左右两侧,4个拨档式段位开关,SA和SD是2个2段开关,其中SD带自动回中功能。

遥控器正面左右上侧为SB和SC 3段开关,遥控器正中是一个V1旋钮式开关,右侧壁上有一个带回中功能的V2滑轮开关。
细数一下,这台遥控器加上摇杆一共有十个控制通道!

大家注意看遥控器背后这些密封盖和螺丝孔,除开四个边角是后盖螺丝外,其他都是预留的遥控器摇杆微调孔。

采用这样的设计,就可以在不打开遥控器后盖的情况下对摇杆的手感进行调节。

电池仓尺寸为75MM*30MM*14MM,标配一颗1S3.7V3000毫安锂电。
电池仓支持外接设备充电,普通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满足了,在开机和关机状态下都能够对电池充电。
为了防止电池舱盖丢失,采用了合页设计不能取下。
在遥控器底部有3.5MM圆形耳机孔是在教练模式下连接模拟器的,同时增设了MICRO USB接口,让其可以在线系统升级,避免了返厂升级,这在天地飞遥控器中还是首次出现。
下面,我们打开后盖,看看内部结构

遥控器内部非常简洁,没有杂乱的布线,看起来也很舒服,工整养眼。

段位开关
下面做一个简单的换手操作,原装是日本手右手油门,我习惯是左手油门。
首先,取下阻力金属压片和下面的塑料扇形摩擦头
然后,再取下回中拉力弹簧和定位坐

对换到左侧相应的位置,在遥控模式设置里设置一下你的操作模式即可。也可以在购买时选择适合自己的遥控模式。

我们再来看看接收机,这款全新的接收机,也是重新设计的,不同于以往天地飞的接收机。采用了双天线布局,全新的跳频技术,跳频速度达到了3.6MS。另外,接收机和遥控器一样自带USB接口,可以在线升级。

大家注意,接收机一共9个插座,最后两个,8孔位为PPM/WBUS插孔,9孔位为WBUS2插孔。这个功能大大扩展了这款遥控器的使用面。
这里说明一下,PPM/WBUS指的是接收机和被控设备(如飞控陀螺)间的通讯方式。之前的天地飞遥控器接收机是不支持PPM/WBUS格式,这也就是在玩穿越机等小微模型上你看不到天地飞遥控设备,去年下半年天地飞公司推出了一款PPM/WBUS接收机,隐隐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在这款新设备上直接加上了PPM/WBUS格式接收,大大丰富设备的可玩性。

在天线口旁边,接收机还增加了一个外部电压检测插口,能够检测到96V电压。

楼主:
第二篇 视频介绍
以上就是开箱图文报告,其实很涉及到一些功能操作的介绍,但是图片和文字不一定那么直观,所以我录制了一段视频,供大家参考。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第三篇 户外使用测评
拿到这款遥控器的第二天就是周末,刚好我们群组织了一次船模活动,于是天地飞7第二代遥控器的首秀诞生了。哈哈哈哈。

由于是船模活动,对遥控器使用的通道要求并不多,所以无法展示出这款神器的所有功能,但是就其的操控感和外观来看,还是得分蛮高的。

先看看,和老天7对比,从外观上完全是不同风格了,我听有模友说,新天7有点走扶他爸的风格,呵呵,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手持的感觉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变薄了,手持更加省力。

手指对段位开关的触发也很灵敏,手指不需要伸的太直就能触及。

老模友体验,感觉棒棒哒,,,

以上就是对天地飞7第二代遥控器的初步测评结果,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优点
1、外观不错,和当下主流遥控器一样走轻薄,大液晶触摸显示屏;
2、手感好,重量适中,各档开关触发灵敏;
3、功能比较强大,适用于当下主流模型操作;
4、接收机带有PPM/WBUS格式,扩展了使用范围。
5、控电支持免拆卸充电,手机充电器就能进行充电,关机和开机状态下都能充电;
不足之处
1、由于采用了全新的跳频技术,遥控器与原来老的天地飞接收机不兼容;
2、面板材质上塑料感很强,建议可以用一些磨砂或者金属材料提升档次。

在后面第二季的测评中,将主要针对该款遥控器在直升机和固定翼、多旋翼飞行器上的表现,进行检测。敬请大家期待!

特约评论员 abing112112
2017.12.28

网友A:
去年出的wbus小接收机也不能用吗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老的好看,,

网友C:
唯一的缺陷就是不能装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出的wbus小接收机也不能用吗

兼容

网友D:
楼主主要说了优点而缺点少啊
因为不能兼容以前接收机所以放弃选择天地飞了

网友E:
这个电池怎么充电?还得去找个专门充电器?

网友F:
不能兼容老款接收机是个硬伤

网友G:
这个能改成双回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出的wbus小接收机也不能用吗

可以使用的,只是新天7,不兼容老款天地飞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老的好看,,

哈哈哈,这个嘛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唯一的缺陷就是不能装高频头

对,估计是设计定位在那里,不然怎么出天8二代天9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主要说了优点而缺点少啊
因为不能兼容以前接收机所以放弃选择天地飞了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你说的不能兼容老的接收机,毕竟老款在市场上保有量大,新款接收机价格不会低。让大家很犹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池怎么充电?还得去找个专门充电器?

不好意思,我忽略这个问题,实际是可以充电哈,用手机充电器就能为遥控器控电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兼容老款接收机是个硬伤

是啊,我自己也有很多老接收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你说的不能兼容老的接收机,毕竟老款在市场上保有量大,新款接收机价格不会低。 ...

是啊,
你买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能改成双回中吗?

可以的,只是需要再购买一套限位片和阻弹簧等小零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主要说了优点而缺点少啊
因为不能兼容以前接收机所以放弃选择天地飞了

这个是测评机器,厂家提供的,目前还没有定价。
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积极参加论坛的测评活动,成为特约测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