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发电的效率测试

楼主(2017-12-28):
好久没有发过贴了,都是光看不回贴,今天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原因在这发个贴
为了了解航模的无刷电机用作发电时的效率,利用手头上现有的设备做了一下测试,
基本的方案就是使用直流稳压电源,通过无刷电调驱动一个稍大的电机,通过连轴器连接一个小电机发电,
小电机输出的三相电通过6个肖特基二极管整流输出直流电,经过电容滤波后输入到电子负载中,
设定电子负载为CC恒流方式,从0.5A电流开始测试,每级递增0.5A,
计算电源的输入功率和电子负载的功率比值,获得这个系统的整体转换效率,
(因为手头上的稳压电源只有5A的电流,所以驱动电机选择了低KV值的,能使用25V的电压驱动以减小电流。改天再找个10A的稳压电源继续测试)
发电的电机使用 朗X牌子的 V2806KV650,驱动的电机使用V3506 KV400

测试效率见下面的表格:
使用16.5V电压测试:

使用25V电压测试

哪位大神有测试发电机的设备或者渠道相关信息提供一下?有的话麻烦联系一下我,非常感谢!

网友A:
发电机的交流电  转直流电的过程,能详细说一下,方法步骤么?

网友:
有意思  的实验  完全可以加大功率  按照最低级绝缘等级做  电机的绕组工作温度 可以达到90度  此时的效率才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的交流电  转直流电的过程,能详细说一下,方法步骤么?

就是最简单的二极管三相整流,二极管买了
肖特基二极管 MBR2060CT 20A 60V的,8A电流就开始发热了
驱动电机和 发电的电机温度40度以下(气温20度左右),要继续提高功率是可以的,还有很大潜力,但应该要提高转速才行,不然效率会继续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最简单的二极管三相整流,二极管买了
肖特基二极管 MBR2060CT 20A 60V的,8A电流就开始发热了 ...

二极管,与,电机
怎样连接?3根线怎么变成2根线?,因为我正想打印一个模型,想用无刷电机逆向发电。不会整流。。。求指点。方便的话,可以加您微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与,电机
怎样连接?3根线怎么变成2根线?,因为我正想打印一个模型,想用无刷电机逆向发电。不 ...

上面不是有二级管的连接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不是有二级管的连接图吗?

感谢,感谢!
开始手机没有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不是有二级管的连接图吗?

我又来了……
原理图我看懂了。
但是肖特基二极管  是3根针脚……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又来了……
原理图我看懂了。
但是肖特基二极管  是3根针脚……怎么接?

这种是双二极管,里面是共阴或者共阳的2只管子。
建议养成看厂家datasheet的习惯和下意识反应。

网友B:
楼主的这个试验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赞。
大电流下的效率之低有点始料未及。建议完善计算方法排除其它因素,比如按照Schottky管的 V-I特性扣除管压降的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双二极管,里面是共阴或者共阳的2只管子。
建议养成看厂家datasheet的习惯和下意识反应。

好的,多谢指点、
说实话 我刚开始学电子原件这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试验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赞。
大电流下的效率之低有点始料未及。建议完善计算方法排除其它因素 ...

发电机应该要输出高电压,小电流才能提高效率,发电的电机看看有没高KV值的再买来试试。整流电路方面想改用同步整流,但是芯片还没找到合适的。原来的二极管在8A电流下已经开始发烫了。

另外发现一个情况,万用表和电子负载测量高频的直流电,显示的数值会偏高很多,加上滤波电容后就正常了。

网友C:
二极管大电流下的损耗也不小啊。MBR2060手册上写的8A平均电流下功耗可以达到8W。楼主三相整流三管平均,每管约有不到3A的平均电流,约有1.5W左右的功耗乘6就是9W了。另外,如果楼主可以尝试其它办法测试,会准确一点。
比如用重锤拉动发电机(最好是带飞轮的),然后接电阻丝加热一定重量的水。最后根据势能到内能的转化率来计算转化效率,结果应该非常准

网友:
另外,我认为楼主大电流下测试得出的效率下降问题,责任更多在驱动一方。发电一方的排除测量和内阻问题,实在没有哪儿会损耗大量能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大电流下的损耗也不小啊。MBR2060手册上写的8A平均电流下功耗可以达到8W。楼主三相整流三管平均,每管 ...

是的,整流二极管的功率损失不可忽略,所以现在打算整个三相同步整流试试,发电机也打算重新绕线,把KV值做高一点,提高输出电压减小输出电流 以提高输出功率。至于驱动的电机效率问题,5A电流的情况下,效率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烧热水测功率这个有点不靠谱吧,毕竟这个电机发出的电能有限,烧水还要考虑散热损耗,测量误差那些,综合起来误差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整流二极管的功率损失不可忽略,所以现在打算整个三相同步整流试试,发电机也打算重新绕线,把KV值 ...

“5A电流的情况下,效率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虽然电机转化效率高,但还没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具体损耗是多少你没法确定,这对于测试来说是不可取的。

相比之下,用重锤的势能来推动电机这中间的损耗是可以忽略的。只要你能保证重锤下降的速度很小即可(不要把势能变成重锤的动能,即使有速度也可以计算出来并进行结果的修正)
水的比热容是4.2J/g,10g的水上升一度只要42焦,你的电机转几秒就能产生这么多能量了。而温度测量可以很容易精确到0.1度,如果在保温怀里测量,那内能的耗散也可以忽略。只要不发光,不发射电磁波,电热的转化率可以认为是100%。这个过程中没有其它的损耗了。精度是非常高的。欧姆定律都能用这种办法验证,测试楼主的这个东西是小意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5A电流的情况下,效率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虽然电机转化效率高,但还没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具体损耗是 ...

我想找找哪里有测试设备的去测一下好了

网友(2019-01-10):
老铁,发电机的输出电压,跟你的稳压电源压降怎么这么大嘞?为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