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008接收问题

楼主(2017-12-28):
  请教各位大神,r7008SB接收天线有长短之分吗,13年购买q的这个接收是对的吗

网友:
应该是一样长。我有两个没发现有长有短

网友:
两根天线一样长。

网友:
这是断了吧

网友:
断了 吧断的轻轻的把外皮剥开  和长的一样的长度

楼主:
谢谢!大家了,接收有影响吗

网友(2018-03-23):
应该是断了,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