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司机指导z84舵脚角度以及exp曲线设置

楼主(2017-12-28):
之前玩过别人的z84,一直没有成功飞起来过,太贼了这飞机。现在自己买了一台,想问一下
1.舵机中立位时,舵面上翘多少度
2.电机推力线是往上还是往下多少度
3.舵面exp多少合适
4.拉杆链接舵机摇臂舵面的舵脚是最外面的孔还是最里面还是中间的孔?

网友A:
下面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我的,

中立位的时候舵面上翘不多啊

网友:
舵量1/3,足够,太大的确太灵活

网友:
不上翘,爽得很.

网友B:
Z84 的翼型就是S型的 不需要再上翘   他的推力线已由电机座做好啦 按图安装  重心的话 用2200mah/3s 置最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Z84 的翼型就是S型的 不需要再上翘   他的推力线已由电机座做好啦 按图安装  重心的话 用2200mah/3s 置最前 ...

我改了电机,推力线需要自己定了,推力线应该往上多少度?

网友:
推力线是向下的,这机子重心对了就会好飞

网友:
我用futaba 舵量60,副翼和升降曲线都是5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了电机,推力线需要自己定了,推力线应该往上多少度?

先搞几度 在调整

网友C:
这机子很好飞的,只要中心在标志的乳头前面2~3毫米,很容易飞起来。但是重心靠后了就很容易失速。

网友:
副翼和两边平即可
改什么电机也不要动原始推力线,无外乎是电池配平
舵量小点,我设置50%,曲线什么的没有设置
舵脚还有摇臂都是最外面的孔
我用2208电机,2200的3s电池,电池放在距离顶到头还有1cm的位置,留空间电调线绕过去。无需调整,抬手就飞。

这个机,动作跟手,性能出色,价格便宜

我第二架昨天飞的,加了摄像头盲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很好飞的,只要中心在标志的乳头前面2~3毫米,很容易飞起来。但是重心靠后了就很容易失速。

乳头是哪个点啊,我的重心不对,飞了好几次,放弃了,刚看到这个帖子,进来看看,可以的话,再试一次用的2212电机,3s1300的电池,是不是电池轻了,感觉用2200的电池有点重。

网友:
我的84舵量设置为4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乳头是哪个点啊,我的重心不对,飞了好几次,放弃了,刚看到这个帖子,进来看看,可以的话,再试一次{:1_ ...

电池小了,压不住,这样的飞翼,宁可头略重点,飞行再调整,千万不能头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小了,压不住,这样的飞翼,宁可头略重点,飞行再调整,千万不能头轻

收到,有空了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