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2221无法启动(已解决)

楼主(2017-12-28):
问题:推油电机不转,只发出嘀嘀嘀响声,应该不是缺相吧
已解决:用万用表检测,发现其中一根线与香蕉头接触不良,拆下重新焊接即可。
感谢模友们热心回答!

网友A:
电调油门行程调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油门行程调没有

油门行程没问题。
只有在电机启动时才会滴滴响,但是电机一直在震动却又转不起来。

网友B:
电调坏了,缺项,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C:
急促单音是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设置过小,重设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坏了,缺项,校准油门行程

电调没问题,油门行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急促单音是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设置过小,重设试。

油门没问题,油门行程没问题。
不是上电之后一直急促单音,是只有在推油门的时候才会滴滴滴响,不推油门时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没问题,油门行程没问题

那就是缺项,万用表测量电机,应该都能够导通。检查香蕉头连接,或者直接焊接测试。之前我一个电机,只有倒转没有正转,纠结好久。更换香蕉头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缺项,万用表测量电机,应该都能够导通。检查香蕉头连接,或者直接焊接测试。之前我一个电机,只有 ...

好的,只有缺项不确定,回头重焊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漆包线有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只有缺项不确定,回头重焊试试

不是短路,虚接,不够电机所需电流就会卡卡的

网友D:
换个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调试试

试过,电调没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电机电调的接头

网友E:
哥们 这是电调坏了 你要相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 这是电调坏了 你要相信我

电调没问题。。。换了不止两个电调都这样,总不能电调都有问题吧,而且接其他电机都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没问题。。。换了不止两个电调都这样,总不能电调都有问题吧,而且接其他电机都是正常工作的。

么就是电机缺项 或者虚焊 检查哈

网友F:
可能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短路了

请教下如何检查是否短路?

网友G:
香蕉头虚焊,我试过两个咳嗽的电机都是虚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香蕉头虚焊,我试过两个咳嗽的电机都是虚焊问题

是的,已经解决了,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