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S S.BUS A模式转不了B模式

楼主(2017-12-28):
已经短接DATA,也打开了更改模式

网友A:
只改过7008的,6208没好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改过7008的,6208没好好用过~~~~

好吧

网友B:
DATA接口短接我记得是只用于SBUS编程设置的,不用于模式转换的吧,模式转换是长按link键,看闪灯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接口短接我记得是只用于SBUS编程设置的,不用于模式转换的吧,模式转换是长按link键,看闪灯状态

我看那个灯光了,他那个灯光是红色灯闪三下是a模式,绿色灯闪三下是b模式,问题是在绿色灯闪到b模式的时候我拔电了保存不了,我重新通电之后,他还是a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那个灯光了,他那个灯光是红色灯闪三下是a模式,绿色灯闪三下是b模式,问题是在绿色灯闪到b模式的时 ...

看到模式灯闪后,要长安link键保存设置阿

网友:
这个没接触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