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己配的配置,求前辈们指导下

楼主(2017-12-28):
潜水几个月了元旦打算自己配置一套飞机,求前辈们指点
机身 :飞越 Tarot 450
陀螺仪:龙卷风无副翼三轴陀螺仪
电机:花牌电机无刷电机H2836
电调:好赢铂金 40A电调
斜盤舵机:KST DS215
尾舵机:KST DS515MG
飞控:乐迪AT9S遥控器
这个配置有什么问题吗?求指点
然后 电池怎么选 上几s的啊?
最后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配置少见了...

楼主:
我自己配的 所以才求指点 该怎么配才合理

网友A:
飞机可以,陀螺仪k8王道,电机飞越富丽花牌2520KV3980左右,3S电池便宜,性价比高,够你玩到3D。电调最好50V3 ,性价比好,定速杠杠,舵机DEKO和GDW终身质保,免费换齿轮一套舵机玩到大机,尾舵机建议 KST565X你用用试试,不是一个效果!

网友:
机身电池全新入手,其余可以入二手,性价比更高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B:
没问题,龙卷风陀螺仪不错,电机可以配6S,后期升中型机可以两6S电池并联用,控的话我用的AT10二代无失控纪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可以,陀螺仪k8王道,电机飞越富丽花牌2520KV3980左右,3S电池便宜,性价比高,够你玩到3D。电调最好50 ...

谢谢大佬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龙卷风陀螺仪不错,电机可以配6S,后期升中型机可以两6S电池并联用,控的话我用的AT10二代无失控纪 ...

中型机不知道到猴年马月了  先玩好450级的吧

网友C:
用6s的电池。遥控个人不推荐乐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6s的电池。遥控个人不推荐乐迪。

那用啥  不推荐是因为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啥  不推荐是因为啥呢?

我第一个控就是at9,100多米就失控,返厂后也一样。这应该是个例,但印象不好。回来工作原因用过天地飞8,futaba14,x9d。这些控手感都比乐迪好。现在自己用的x9d,手感不错,就是上手一点难,我觉得800以下天地飞的还行。

网友D:
千万别用乐迪AT9,免费送给你都不要!不然炸鸡维修的钱够你买个天地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用乐迪AT9,免费送给你都不要!不然炸鸡维修的钱够你买个天地飞!

乐迪AT10二代  这个如何啊?

网友:
乐迪的全不用考虑,飞直机便宜的考虑一下华科尔,网上教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可以,陀螺仪k8王道,电机飞越富丽花牌2520KV3980左右,3S电池便宜,性价比高,够你玩到3D。电调最好50 ...

遥控呢?天地飞 9通道遥控器 怎么样?遥控器遥感需要回中的吗?

网友E:
首先呢 你得先找个靠谱的师傅 要不弯路太多 扛不住就退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呢 你得先找个靠谱的师傅 要不弯路太多 扛不住就退魔了

要不你当我师傅呗?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呢?天地飞 9通道遥控器 怎么样?遥控器遥感需要回中的吗?

飞直机不能双回中,双回中是飞多旋翼的。一定要有油门。天九很好,我是二代4096和1024两个版本。我是前者,存储模型85组,更细腻,当然是对应数字舵机,不后悔。功能完全够用,性价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直机不能双回中,双回中是飞多旋翼的。一定要有油门。天九很好,我是二代4096和1024两个版本。我是前者 ...

天9   配锁尾DS565X  和 斜盘DEKO D1102  可以吗?我决定就按你说的配置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9   配锁尾DS565X  和 斜盘DEKO D1102  可以吗?我决定就按你说的配置来了

很好,你能够悬停了。飞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金鱼尾,问题是不炸鸡的。正常使用尾桨夹由于没有推力轴承,很容易损坏。慢慢需要购买飞越带推力轴承的尾桨夹。我升级冰人尾波箱。你慢慢玩吧,没有人教你,飞机装起来都有问题。需要全部拆解上油打螺丝胶。少了不管用,多了拧不下来。工具和配件要很多,螺距尺,调平器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你能够悬停了。飞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金鱼尾,问题是不炸鸡的。正常使用尾桨夹由于没有推力轴承,很容 ...

螺丝刀  球头钳    哔哔响   润滑脂    数位螺距规  除了这些还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你能够悬停了。飞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金鱼尾,问题是不炸鸡的。正常使用尾桨夹由于没有推力轴承,很容 ...

这套下来3200估计 还能接受  超过3500就有些吃紧了   多玩模拟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下来3200估计 还能接受  超过3500就有些吃紧了   多玩模拟器吧

空机650.工具200够了,电池不到100舵机500电调150可以收到,陀螺仪全新也115控700,充电器A6二手350,不超标。但是要玩就需要多了,卡尺烙铁你都需要,没有就找别人帮忙焊接,有你都不一定会使用。都需要学习。先买个飞机学习组装调试吧,一个月时间

网友:
乐迪就算了,华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丝刀  球头钳    哔哔响   润滑脂    数位螺距规  除了这些还缺什么呢?

润滑油套机带,卡尺,横轴扳手,十字盘调平器,球头钳,热宿管,易碎舵机臂,2.5刀需要两个,拆横轴需要,镊子,电池扎带,尼龙扎带,魔术贴。陀螺仪设置需要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迪AT10二代  这个如何啊?

可以啊就看你自己喜不喜欢了

网友:
飞越450可以伴随你学完大部分的3D动作,装机修机能领悟很多,未必要跟风上贵机和大机。楼主选450级别说明心态码的很好先把尾巴换成双推,头子选FBL
电装:
花牌3S电机,好赢V3 50A或V4 60A
电池男爵2200或者花牌2200
斜盘用DEKO ,尾舵用KST565

陀螺K8(或者2手MB也很赞)
遥控T8FG起,太差的就不推荐了(D7e也不错,小神控,手感佳,还能通吃所有小鸡

网友:
我有kst舵机出售哦  便宜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你当我师傅呗?嘿嘿

我也是雇人装机调机 一次300

网友:
机身冰人,一次到位,不然飞越后续还是要升级,花钱更多。舵机买deko大厂不容易倒闭,售后有保障。电机丹锂2217  3700kv,花牌停产,轴买不到,没有更换,磨损就报废。陀螺仪要么正版进口,要么k8.

网友F:
建议先玩玩模拟器 玩上一个月再决定是否入魔 毕竟有人确实不适合直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飞机可以,陀螺仪k8王道,电机飞越富丽花牌2520KV3980左右,3S电池便宜,性价比高,够你玩到3D。电调最好50 ...

GDW现在已经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了,谁用谁知道

网友:
陀螺仪收个2手的MB,充电器可以用B6,电池用30C的2200,看你怎么配,3000可以买很多东西了,现在不比以前,现在玩提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GDW现在已经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了,谁用谁知道

GDW不保修了?那还是deko吧

网友:
别买空机套装,单买旋翼头,皮传机身,飞越足够,冰人其实用不到,我被人忽悠的说冰人怎么怎好,其实自己用了才知道,就没必要升级,你买套冰人头+尾吧,飞越机身精度又不如冰人好了,对于炸机机,要那精度没什么用,再补充一句,450就找那便宜够用的,你要飞轴传,建议你入Q3,LZ掂量下腰包,我现在用老款450练习了,库存配件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套机带,卡尺,横轴扳手,十字盘调平器,球头钳,热宿管,易碎舵机臂,2.5刀需要两个,拆横轴需要 ...

谢谢大哥 深夜详细指导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先玩玩模拟器 玩上一个月再决定是否入魔 毕竟有人确实不适合直机

玩了伟力911 在室内飞很少撞墙了 才打算买450的   模拟器当然要下苦功夫练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GDW现在已经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了,谁用谁知道

表示看到你这个评论时手上正好刚拿到保修回来刚到的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