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涵道雅客130高速时就剧烈上下波状飞行,收油就好了

楼主(2017-12-29):
宝鸡版的90雅客130,不知怎么回事,高速飞行就剧烈上下波动,收油就好了。不知老鸟有没有类似经验,我怀疑是全动平尾的虚位太大,满油时涵道吹的气让平尾震动所致

网友:
舵机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飞控感度太高

网友A:
检查升降舵机是否小了或者拉杆软了···我之前有架飞机也是··高速就跟抽风一样上下扇··就跟扇扇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升降舵机是否小了或者拉杆软了···我之前有架飞机也是··高速就跟抽风一样上下扇··就跟扇扇子一样 ...

后面如何解决的,换舵机或拉杆吗

网友:
感 度太高了

网友:
有装飞控就重点排查俯仰感度,没装飞控就重点排查升降舵机、连接拉杆及舵面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如何解决的,换舵机或拉杆吗

那就根据实际情况啊··如果感觉拉杆强度够就换个舵机··这个不好解释··凭感觉吧

楼主:
没装飞控的

网友:
飞机感冒了,高速的时候头晕上下晃动,慢一点就正常了

网友:
这飞机软,别全油门平飞。。。另外肯定是舵面松了,再调调,该用环氧粘的地方得用足胶水。舵机是17克的

楼主:
检查出原因了,平尾舵机未打胶固定,高速时就摇动

网友:
我之前有一架F15在最大油门的时候水平尾翼舵面舵机会乱动,可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