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启动器制作

楼主(2017-12-29):
东北的天是嘎嘎的冷对于玩固定翼油机的我来说启动是件难事,偶然看到论坛里有自制启动器的帖子很是心动也依葫芦画瓢做了一个,

值得一提的是制作启动头的材料,是暖气的变径头做的。

启动器握把是用抽屉上滑轨做的。

网友:
电机是汽车起动机?

网友:
摩托的应该

网友:
身边的物品使用的淋漓尽致。

楼主:
100摩托车起动机

网友A(2018-09-03):
在吗?是用大阳摩托车启动器改的吗?继电器用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吗?是用大阳摩托车启动器改的吗?继电器用那种?

是减速起动机就行,继电器用原车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减速起动机就行,继电器用原车的就可以了。

接线如何接?后面那个黑色盒子是什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如何接?后面那个黑色盒子是什么来的?

你是什么样的起动机和继电器?黑盒子里是接线柱只是为了美观加了个黑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样的起动机和继电器?黑盒子里是接线柱只是为了美观加了个黑盒子、

原来这样

网友B(2019-01-02):
我也买了100摩托车起动机和原车上的继电器,继电器接开关的两根细线要串一个12v的电源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100摩托车起动机和原车上的继电器,继电器接开关的两根细线要串一个12v的电源是吗

是的,继电器的电源线有一条直接拧在触电接头一端上;

网友C:
抽屉滑轨比较硌手,可以用个铁管,手感不错

网友D:
汽油机启动器这样的结构不好!这样的结构比较适合油船的!你用了你就知道了!启动时启动器要用力顶着的!你这个手我把看似方便但实际启动时很容易打到桨甚至打到手!最好的结构就是手握住的地方用力方向和电机轴同轴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屉滑轨比较硌手,可以用个铁管,手感不错

不硌手啊,两个滑轨对筘压紧后拿起来就像握着方管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油机启动器这样的结构不好!这样的结构比较适合油船的!你用了你就知道了!启动时启动器要用力顶着的!你 ...

启动15级的甲醇发动机不费劲也不用使劲顶着,握把启动按钮与启动头是有距离的不存在打到手或者螺旋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硌手啊,两个滑轨对筘压紧后拿起来就像握着方管似的。

哦哦,这样就没事了

网友E:
还有一个法子更简单,
你直接买个大小合适的配电盒
再买一个门手柄装上面
电机塞盒子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