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看下帮忙开开还有救没有?

楼主(2017-12-29):
我想改装前看下D10的焊脚,擦开后安装时因为没有拆下控电,加上不小心把电源线插到图中黄色圈中了
导致里面的东西烧了,哪位高手和神牛帮我看看还有救没有,值不值的修理,是不是要换整个主板了?

已经返厂修理了下,一共花去115.修理了3个3段开关(以前弄断了的),确定是单片机烧了换了个单片机,修理了一下天线。来去运费41合计花费了156

网友A:
实在不行,返厂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返厂维修吧

返厂维修入股价格太高不如买个二手的了。

网友:
只凭一张图是没法诊断的

网友B:
可以修 看那个零件烧了 上淘宝找个来 换上去就OK了

网友C:
原先是接什么的?

网友:
别修了换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修 看那个零件烧了 上淘宝找个来 换上去就OK了

如果去华科儿修的话,他们换板上的元器件还是直接换主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先是接什么的?

原来是接旋钮开关的哦

楼主:
业余人员没有必要扶她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接旋钮开关的哦

估计单片机毁了(12v直接接在5v/3.3v的IO上了),换单片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人员没有必要扶她爸了。

d10飞fpv怎么样距离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去华科儿修的话,他们换板上的元器件还是直接换主板的?

以我的经验是他们直接换板子吧 然后你就是买板子了 不想你可以在板子上做个你自己知道 记号 修回来看看

网友:
换板子和拆下单片机的工作量一样,成本换单片机高。

网友:
单片机挂了,自己换了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