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芯不平衡,算不算正常。

楼主(2017-12-29):
我新买的3s 2200 35c电池,有一片电芯与另外两片电芯相差0.02v,请问算不算正常。

网友:
0.1以内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用平衡充,把他充平衡就可以了。很正常,注意放电电压别太低

网友B:
太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正常了

谢谢。如果是富力、格式这样的大牌电池各电芯也会有压差吗?

网友C:
我的电池都在0.2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平衡充,把他充平衡就可以了。很正常,注意放电电压别太低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池都在0.2以内

网友D:
重点不是电池,看你拿什么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点不是电池,看你拿什么测量的

乐迪cp620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不是电池,看你拿什么测量的

说的好

网友:
0.02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是富力、格式这样的大牌电池各电芯也会有压差吗?

也是正常的。当然不能单独看压差,压差在不同电压区间也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是富力、格式这样的大牌电池各电芯也会有压差吗?

都有的

网友:
有时候充电器存在测量误差,最好用精度高的万用表测量。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