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飞起来,电机很烫

楼主(2017-12-29):
今天飞了,两个正旋电机很烫,不知道为什么,求解

网友A:
做好减震 滤波 PID
桨换好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减震 滤波 PID
桨换好桨

只有正旋电机的发烫,其他的不怎么烫,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电机或者电调故障

网友C:
看看你的螺丝有没有顶到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或者电调故障

济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螺丝有没有顶到线圈

没有啊

网友D:
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这机架,怕不是某山口的哦。强度太差,调不好的

网友E:
99% 你的螺丝顶到电机,     1% 才是电机坏了

网友:
检查螺丝有没有顶到电机绕组

网友:
嗯  济源的  微信  189391450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99% 你的螺丝顶到电机,     1% 才是电机坏了

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或者电调故障

我估计是电调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电机

Kingkong 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