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固定翼FPV 大家推荐下吧

楼主(2017-12-29):
想入固定翼FPV  控打算天9 载机,看的冲浪者x8或是小胖,论坛看冲浪者建议上8寸桨  其它动力和设备不清楚了,能给列个需要设备的单子吗

网友A:
冲浪者机身容量小,小胖降落似daodan,建议天行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机身容量小,小胖降落似daodan,建议天行者

天行者有点不太喜欢

网友B:
小胖  冲浪者我玩过  垃圾

网友C:
我就玩过这两款,冲浪者载重轻,内部空间小,抗风稍差一点,有次顶风差点没飞回来,另外上云台也不太方便 现在主要飞小胖 ,速度快,降落我开了襟翼,速度还好吧!关键是载重大多了,可以上大电池,飞得远,飞得爽!
关于降落需要练习一阵子就好了,也不致于像导 dan一样快吧!正常巡航空速50公里左右,要快的话,稍不留神就破百的速度,楼主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建议你两个都可能玩一下,反正价格也不算贵,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网友D:
建议小胖一步到位,此机型就为fpv而生。优点内部空间大好布局,而且稳定。都说的速度快只要降落姿势好不会伤到主体结构,有速度也有好的续航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行者有点不太喜欢

也是,尤其那个机头才难看

网友E:
小胖和冲浪者是两款不一样性质机型,一个为FPV而生,设计各方面都更适合当载机。而冲浪者优势就在于休闲,慢慢起飞,慢慢飘,然后慢慢落!
这两个飞机我都飞了各不下四架,都给你个建议配置吧,冲浪者 4S 5000 2216 1400KV 8060桨  小胖 4S 10000 2814 900KV 10寸桨 至于飞控和图传看个人的自己搭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胖  冲浪者我玩过  垃圾

小胖速度怎么样有说快有说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玩过这两款,冲浪者载重轻,内部空间小,抗风稍差一点,有次顶风差点没飞回来,另外上云台也不太方便  ...

可以两架机都装起来飞飞练练,练好再上fpv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小胖一步到位,此机型就为fpv而生。优点内部空间大好布局,而且稳定。都说的速度快只要降落姿势好不会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胖和冲浪者是两款不一样性质机型,一个为FPV而生,设计各方面都更适合当载机。而冲浪者优势就在于休闲, ...

飞控和图传普通的可以飞多少公里,现在有必要上增程嘛

网友F:
给你的另类的配置,双发冲浪者,2205-2300电机.三叶5040螺旋桨,20A小蜜蜂电调。我的是2208-1250,8038螺旋桨,18A好盈飞腾,这样的改装,要速度有速度,要操控有操控,这样的配置重量在1100-1600g之间,慢能40km飘,快能105km飙。唯一的缺点就是不适合远航和爬高,通俗点就是费电,但是用4S5000MAH也能浪个半小时,机头请装一个银燕9g金属舵机装摄像头,可以左右各20度(方便找友机,如果角度设置的大点,左右都能看到双发电机的螺旋桨,另类的视角),与副翼混控,也可以单独控制,用一体摄像头和摄像机(splint)。我们跟拍的视频绝大部分稳定的视频都是出自这样配置的冲浪者。小胖速度不快,如果你想再慢点,一个建议,机翼两边各加长10cm,配2814-1100电机,9060螺旋桨,也能时速35km飘,但是纵向稳定性不够,就是有点甩头,我用它带无刷云台飞的时候,看拍出来的视频很明显。转向不那么灵敏,相对这样的改装,比较省电,但是没测试过到底能飞多少时间。因为不是主力机型,不经常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给你的另类的配置,双发冲浪者,2205-2300电机.三叶5040螺旋桨,20A小蜜蜂电调。我的是2208-1250,8038螺旋 ...

直接小胖吧,早晚都要上小胖的。没那么快,驾驭的了,放心。你要是心里发虚,就先不上设备裸飞,飞几个起落就行了,然后上设备。

网友:
配置我是2814 1000十寸桨,u22,飞腾60a。4s 5200或10000。建议你先5200就行,也能飞2、30分钟

网友G:
增程也买回来吧,我用的u22+切糕433,你玩fpv,早晚都要上增程的。相信我,当你飞上天,那个速度几百米就几十秒的事情,没增程心里慌啊。一开始裸飞小胖不需要,可以先买回来。等上设备的时候,一次上全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两架机都装起来飞飞练练,练好再上fpv可以吧

我觉得要是场地大,完全可以
场地小的话,最好装上飞控,其他的慢慢装,重量小好驾驭一点,后期慢慢加重!
因为有了飞控,只要重心调好了,线都接对,上天后有自稳模式,飞远了可以自动返航,炸鸡概率要低得多
小胖的重心在主碳杆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胖速度怎么样有说快有说不快

你放心 小胖还是不错的 速度的话小胖势必冲浪快 但是那是极速  降落的时候自己把握i好速度  滑行降下来啥事没有  冲浪者那飞机只适合玩玩 长久还是小胖  小胖空间大 好装机 冲浪者你装飞控 fpv你会疯掉 小胖直接装飞控 收费会很顺利的

网友B:
飞控是肯定要上的  小胖极速很快的 一千米很快就飞出去了  一分钟最多一分钟一千多米  所以有了飞控失控能反航   如果你只是简单玩玩 什么都不装备 那就玩冲浪者  一个飞机 一个遥控 纯手飞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的另类的配置,双发冲浪者,2205-2300电机.三叶5040螺旋桨,20A小蜜蜂电调。我的是2208-1250,8038螺旋 ...

我现在还没经验改装,之前飞f3p技术一般,模拟器的多,实际操作少。打算小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是肯定要上的  小胖极速很快的 一千米很快就飞出去了  一分钟最多一分钟一千多米  所以有了飞控失控能 ...

现在这么想的,fpv一点不懂,设置难吗 过年回去身边没有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小胖吧,早晚都要上小胖的。没那么快,驾驭的了,放心。你要是心里发虚,就先不上设备裸飞,飞几个起 ...

好的 准备小胖了,但是飞控什么的这些以前没接触过,好设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增程也买回来吧,我用的u22+切糕433,你玩fpv,早晚都要上增程的。相信我,当你飞上天,那个速度几百米就几 ...

好的 现在设备还不了解,摄像头啊 地面接受这些好坏能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要是场地大,完全可以
场地小的话,最好装上飞控,其他的慢慢装,重量小好驾驭一点,后期慢慢加重 ...

场地有大的 回去城边上空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增程也买回来吧,我用的u22+切糕433,你玩fpv,早晚都要上增程的。相信我,当你飞上天,那个速度几百米就几 ...

u2sg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么想的,fpv一点不懂,设置难吗 过年回去身边没有模友

fpv组装不难  调试更不难  fpv就是第一人称视觉  也就是看着屏幕非飞机 比你在地面看天上的飞机好掌握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v组装不难  调试更不难  fpv就是第一人称视觉  也就是看着屏幕非飞机 比你在地面看天上的飞机好掌握姿 ...

这么说有信心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u2sg怎么样

u2sg我没用过,应该不错,好多人用。跟u22比一是没有气压计,用的gps定高,二是没有空速计接口,自动油门效率比不上用了空速计的u22,三是飞行模式少一些,但基本的都有。总体来说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都不大,尤其是飞固定翼。论坛里面清男大神用u2sg单程飞了18公里,我一个朋友把u22出了换u2sg飞,入门足够了。
话说回来,相信我,等你用过u2sg之后,你会忍不住买功能更多的飞控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u2sg我没用过,应该不错,好多人用。跟u22比一是没有气压计,用的gps定高,二是没有空速计接口,自动油门 ...

嗯 先上u2sg,现在纠结了,想冲浪者改双发,小胖怕飞不来

网友G:
双发冲浪改好了上报告哈

网友H:
不飞远的话给你推荐纸飞机,加了飞控稳到不行,休闲玩很合适。就是有点慢,有点飘,风阻大 风大了飞不动

网友C:
挺好的,我以前一直用这个,后来换了U22,功能更多一些也不错!不在乎钱就直接U2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飞远的话给你推荐纸飞机,加了飞控稳到不行,休闲玩很合适。就是有点慢,有点飘,风阻大 风大了飞不动

纸飞机啊 多大 太小外面飞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我以前一直用这个,后来换了U22,功能更多一些也不错!不在乎钱就直接U22吧

粗算了下 全套下来要3k多了 肉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发冲浪改好了上报告哈

说冲浪者空间小放 有的设备要放外面,我在想不上飞控和增程了,视距内飞飞  看了一套 (7寸雪花屏,RC832+TS832 700线迷你摄像头)  这个套装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粗算了下 全套下来要3k多了 肉疼

一次买一点,飞一阵子等手上的设备飞腻了,再升级!一次买花3K心疼,分成十次,一次300,慢慢买,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和图传普通的可以飞多少公里,现在有必要上增程嘛

飞的距离远近和飞控没有关系,你的载机是小胖的话,有必要上433的,应为小胖真的是神机

网友:
ft飞翼+f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买一点,飞一阵子等手上的设备飞腻了,再升级!一次买花3K心疼,分成十次,一次300,慢慢买,就好多 ...

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冲浪者空间小放 有的设备要放外面,我在想不上飞控和增程了,视距内飞飞  看了一套 (7寸雪花屏,RC832 ...

哥们儿,说实话,你的很多顾虑,跟我刚开始玩fpv一样的。但是这是个坑,我前期买的一堆垃圾,现在还放着没法处理。
先说显示屏,我也是随便买了个100多的7寸雪花屏,太阳底下真的看不太清,而且单买的5.8g接收,连线啥的都不好处理。最后还是咸鱼入手了二手鹰眼旗舰版。
再说图传,我先买了杂牌的,结果散热不行,上电超过10秒就挂了。后来买了奥姆威600mw,现在用奥姆威1w,之前的图传也成了垃圾。
最后说说飞控之类的。当时想法跟你一样,玩视距内fpv,上了穷人osd,100多吧,好歹还带osd界面,可以显示距离,高度,速度,回家角度。但是飞了没两次就想升级了,因为没有一没返航,二没增程,三图传稍远一点就雪花,所以你飞上天之后心里很慌。
最后是上了u22,才真的爽飞的。回头一看,一开始的决定都是错误的。所谓省钱是费钱的开始,真的一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