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pixhack飞控和富丽420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7-12-30):
新手一枚,k8玩不来。看到很多人用pixhackV3飞直机很稳!入手一套飞控!
紧接着问题来了接线方法怎么弄?网上搜了半天都是四轴的接线...我的飞机是富丽420,求助各位大神们,有没有一个详细的教程呀。万分感谢!

网友:
比起K8,PIX难调的多了。。。。教程去找维基百科的英文教程吧

网友:
Pix玩的是开源,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一点英文和理工科,航模理论基础会很难搞,好的是你搞好pix航模理论知识肯定高了

网友A:
新手连K8都不会调就上开源,基本原理都搞不懂,开源你更是无从下手啊,虽然不提倡走弯路,但必要的基本功和基础知识必须要有的啊,如果没有点基础,就算Wiki上全是中文,你也很难调出来的。至于教程,别指望了,大神们也拒绝伸手党,别人也是花了三五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和心血反复摸索、多次炸机搞出来的,其中的艰苦和困难不是一个教程能说得清楚的,所以,楼主想好吧。
特别提醒楼主,注意安全哦!
顺便收二手PIXHACK V3

网友B:
老老实实上k8,我教你。开源关注好久都不敢玩,你要想自主飞行也要k8会悬停和航线,你才能调试pix,pix是自主飞行的很好飞控,难度能让你退魔

网友C:
玩pix最后也会上kbar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劝导,还是决定继续摸索下去。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可以飞起来定点定高自稳悬停就可以了。飞3D万全不奢求,也就自稳飞飞航线装装B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上k8,我教你。开源关注好久都不敢玩,你要想自主飞行也要k8会悬停和航线,你才能调试pix,pix是自 ...

我只是觉得K8没有自动回中,和四轴的手动模式一样,很难控制。现在我玩穿越还是一直用的自稳模式。只要有自稳我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连K8都不会调就上开源,基本原理都搞不懂,开源你更是无从下手啊,虽然不提倡走弯路,但必要的基本功和 ...

主要是接线方法,飞机是咸鱼收来的,已经调试好了。只要能自稳,我就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pix最后也会上kbar的

那是后面的事了先自稳练习嘛。我现在穿越就一直是玩的自稳模式。手动模式飘来飘去的,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觉得K8没有自动回中,和四轴的手动模式一样,很难控制。现在我玩穿越还是一直用的自稳模式。只要有 ...

小机有六轴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觉得K8没有自动回中,和四轴的手动模式一样,很难控制。现在我玩穿越还是一直用的自稳模式。只要有 ...

唉,看来你还是把直升机想得太简单了,不能拿多轴和穿越机的思维去想直升机的,比如,你接了线,正确与否怎么判断?舵机的动作是否正确?修正方向是否正确?螺距是否符合要求?定速是否符合要求?等等其他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是要你自己去调试和琢磨的,不是接上线就可以飞的,这些有一个设置不正确,有可能就是秒炸,自稳定点定高这些功能,离实现还很远。。。。

网友D:
拿去,不用谢,就一句忠告:注意安全!

Channel 1: Aileron (aka Roll)
Channel 2: Elevator (aka Pitch)
Channel 3: Collective Pitch
Channel 4: Rudder (aka Yaw)
Channel 5: Flight Mode
Channel 6: In-flight tuning knob
Channel 7: Aux function switch (i.e. Camera trigger, Sonar on/off)
Channel 8: Main rotor speed

网友E:
强!无敌!我看好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去,不用谢,就一句忠告:注意安全!

Channel 1: Aileron (aka Roll)

谢谢!安全必须的!拆桨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无敌!我看好你!

感谢

楼主(2018-03-07):
引用 网友D:
拿去,不用谢,就一句忠告:注意安全!

Channel 1: Aileron (aka Roll)

张sir大神,我的搞的差不多了,现在遇到了难题,设置8通和3通混控,不论是开启混控还是关闭混控不解锁推油门舵机没反应,但是俯仰横滚和航向舵机都会正常动作。这是正常的么?

网友:
还是你没设置对,设置通道混控时,在MP页面上监看操作有效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