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版飞控烧写固件后不能连接地面站问题

楼主(2017-12-30):
直接说问题吧,安装地面站/驱动什么的还算顺利,卡在烧写完固件后右上角没有显示出端口,左边显示USB成功关闭,点连线显示连接失败。上些图给大家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此问题。对了是刷INAV飞固定翼的,望有懂的大神帮分析下原因,解决下,谢谢

网友:
我是先把刷固件的驱动程序卸载,再用驱动精灵装了个新的驱动,就好了

楼主:
晚上下个驱动精灵试试吧、

网友:
你的固件版本不对,要V3版

网友:
V2也能刷INAV

网友:
一定要刷F4 V3版,然后把“清空所有资料”勾上试试。如果正常插上电脑后inav会自动找到飞控的端口。

网友:
看最后一张设备管理器截图明显是驱动程序问题,正常模式下应有COM端口设备才能联机,刷机模式下应用BOOT LOADER字样的并使用ZADIG程序配一下驱动才能进入到DFU模式,删除现有驱动重配,使用驱动精灵能配上STM虚拟端口驱动。

网友:
默哀三分钟

网友(2018-03-02):
我和你一样的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A:
下载这个运行一次就成了,反正每次连不上就运行一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s02f0 密码:vuv8

网友(2018-05-17):
引用 网友A:
下载这个运行一次就成了,反正每次连不上就运行一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s02f0 密码:vu ...

这个真的有用么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A:
下载这个运行一次就成了,反正每次连不上就运行一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s02f0 密码:vu ...

这个好用吗?再发一下吧,谢谢大哥,这个链接提示已经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