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帮我解决cc3d联机的问题?

楼主(2017-12-30):
手头是特价版的dys_x160机器,机子是带mini版cc3d飞控,我下载了地面站是15.2.2版本,开始用空机(未接接收机和电池)联机电脑一直连不上,不显示驱动和com口,后来加动力电池再联机可以联上了,地面站有显示com口也可以联接,但调参部分是未联机,升级固件这些都不行,都不能用,查询说是版本固件不匹配,要下载老版本的地面站,14.10这样的版本,但是老版本查了下载不到,哪位有过经历的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A:
X160应该是刷的BF或者CF的固件,刷CC3D的固件电机位置不对,这个机子是集成的还不能改。不好玩。能卖就卖了换一架吧。我曾经有一架,折腾了半个月最后才知道要刷CF或者BF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X160应该是刷的BF或者CF的固件,刷CC3D的固件电机位置不对,这个机子是集成的还不能改。不好玩。能卖就卖了 ...

谢谢,我是想下载个14.10版本的cc3d调参软件试下,是不是固件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
电脑不会fan qiang,下载不到

网友B:
给你这个固件,但这样就能解决了吗,正常升级到新固件就可以了,以前玩CC3D一路升级到了BF3.0.0、
百度云附件:OpenPilot-RELEASE-14.10-win32.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这个固件,但这样就能解决了吗,正常升级到新固件就可以了,以前玩CC3D一路升级到了BF3.0.0、
百度云 ...

谢谢了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这个固件,但这样就能解决了吗,正常升级到新固件就可以了,以前玩CC3D一路升级到了BF3.0.0、
百度云 ...

我也下了个,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下了个,谢谢啊

哈哈,不客气,CC3D最终版本为15.02.02也给你一个百度云附件:OpenPilot-RELEASE-15.02.02-win32.exe

网友:
解决就好!!!

网友:
其实不是cc3d的控是 sp f3

网友:
直接BF搞定

网友:
这机子京东当时我也入了架毕竟便宜,用到现在还没坏,只是那个摄像头估计焊点松了图传要稍微卡个东东才有图像,后来拆了发现焊点我焊不上了太小了不沾锡所以建议在摄像头底座的两个焊点加上锡焊实(原来是没有的)就不会炸鸡炸松摄像头

楼主:
晕,我这个dys x160不是v3版本的,原来原厂刷的是cf的固件,难怪一直连不上cc3d的op软件,现在无意中插拔usb线又在cc3d地面站15.2.2版里刷了15.2.2版的固件,

网友(2018-04-19):
我也是这样怎么办

网友D:
我的没解决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没解决帮助

要联cf调参

网友:
有链接吗?

网友:
哈哈,不客气,CC3D最终版本为15.02.02也给你一个

网友(2019-10-13):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客气,CC3D最终版本为15.02.02也给你一个百度云附件:OpenPilot-RELEASE-15.02.02-win32.exe     ...

我的为什么老是no link  升级也过不去 超时?请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