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改无副翼系统

楼主(2017-12-30):
我有2架有副翼直升机亚拓450sport和600N油机,求推荐改那架要安逸些。用什么飞控?谢谢各位!

网友A:
楼主  你要是对有副翼的搞不定话  那就都改吧  450的用K8就够了  600N用好点的陀螺仪  因为油机自身震动会大一些  所以必须用好点的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要是对有副翼的搞不定话  那就都改吧  450的用K8就够了  600N用好点的陀螺仪  因为油机自身震动会 ...

有副翼我都搞得定,这不全天下都是无副翼的,我也想试试。所以求大家给个建议。无副翼与有副翼飞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副翼我都搞得定,这不全天下都是无副翼的,我也想试试。所以求大家给个建议。无副翼与有副翼飞起来有什 ...

无副翼比较灵敏 动作反应比较快 比较准点  不需要像有副翼飞起来那么忙  留着你的联系方式 加好友 相互学习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