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的一般航线设置问题

楼主(2017-12-30):
请教一般飞行,K8一般飞行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在什么时候设置,安装完K8,设置油门0  25  50 75 80  螺距-3   0  +5  +7.5  +10可以吗?求解

网友:
油门曲线如下图

网友:
无所谓,完全看个人飞行风格。

我手头所有直机,油门55, 70, 85三档定速,螺距正最大到负最大。

楼主:
谢谢各位,主要是担心K8要求控上一条直线,不知安装完在调油门和螺距曲线影响k8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