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跟拍,跟的不太好,小胖跟拍双发FINWING

楼主(2017-12-31):
第一次跟魔友玩跟拍,拍的不好,离的太远了。他的冲浪者装的MINIPIX在返航途中突然推动动力螺旋日地了,还没搞明白是什么原因,最底下有跟拍视频哦。

视频地址:

网友:
炸啦!还能修复!

网友:
设备好的就行了

网友A:
那个机,螺旋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机,螺旋很正常

冲浪可是飘飘机,怎么能说螺就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浪可是飘飘机,怎么能说螺就螺呢

冲浪者转弯速度不够容易失速螺旋

网友:
转弯速度低的时候,不能转得太急,要带点油门才行!

网友B:
跟拍。前机稳定高度和方向速度。僚机用尾舵来控制角度慢慢跟进。前机不断报速度。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拍。前机稳定高度和方向速度。僚机用尾舵来控制角度慢慢跟进。前机不断报速度。可以试试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

不是高手。

网友:
FINwing如果解决螺旋问题,还是个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