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导轨

楼主(2017-12-31):
买来的二手630车床导轨磨损较大直接上铣床加工。

网友A:
没有一定设备和技术水平一般人还这是不敢做
以什么工具为基准确定水平,保证平行?如何保证平轨和山轨的水平和平行?看图貌似用铣床的线规为基准! 加工出来精度能达到多少?
能有调整和加工过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定设备和技术水平一般人还这是不敢做
以什么工具为基准确定水平,保证平行?如何保证平轨和 ...

自己返修你保证一两丝就满意了,线轨面是龙门加工中心一次性加工出来的。

楼主:
这坛难得还有人。

网友:
期待后续更新关注中

网友:
这要保证精度有相当难度,没两下子真不敢下手。

网友(2019-01-30):
这条件也敢干导轨,太厉害了!

网友:
母机精度是关键。

网友:
楼上嫌弃的也不看看二手普车导轨磨损的凹多少了,最少0.几MM的磨损弯曲呢,哈哈

网友B:
没有大刨床与导轨磨床修复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要上导轨磨后铲刮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大刨床与导轨磨床修复的可能性不大

从原来的0.5mm修复到0.05mm意义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