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ro单行轴承移位

楼主(2017-12-31):
这几天飞老感觉一大动作飞机尾巴摇摆,拆开原来是单行移位大齿顶到侧板造成的,请问大家用什么办法固定

网友:
加垫片,如果还不行,换单项

网友A:
轴承不是需要胶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不是需要胶固定吗?

不清楚,所以要问问老手

网友:
顶出来,涂上绿色胶水塞回去,最好用螺栓垫片螺母啥的组个工具,别敲

网友B:
单向轴那个横的两个孔,用个细螺丝刀穿过,反方向应该能直接拧出来,用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那个横的两个孔,用个细螺丝刀穿过,反方向应该能直接拧出来,用点力

是单向轴承移了,想找个办法固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单向轴承移了,想找个办法固定呢

就是要弄出来,用酒精洗干净接触面,然后上胶安回去,这是直机基本的修理问题

网友:
压回去最好用台钳

网友:
拆了用轴承胶重新粘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弄出来,用酒精洗干净接触面,然后上胶安回去,这是直机基本的修理问题

这个是500pro的通病吗?

网友:
同款机型,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从新购买一个单行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新购买一个单行轴承

不是轴承问匙啊,是轴套不够紧做成的。我用墙纸力力尖把轴套内表面划花再把轴承打入,打的时已感觉比原来打出时紧多了,明天试飞几电就知效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轴承问匙啊,是轴套不够紧做成的。我用墙纸力力尖把轴套内表面划花再把轴承打入,打的时已感觉比原来 ...

买一套就对了

网友D:
本人亲测,直接敲回去,502伺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500pro的通病吗?

久了會這樣的一定要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亲测,直接敲回去,502伺候。

用502再换轴承会不会轴套报废。

网友E:
r48搞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502再换轴承会不会轴套报废。

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r48搞定就行了
没有用胶水,我把轴套内表面划花再把轴承打回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