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平衡器,可以用电子秤代替吗? 两者功能一样的吗?

楼主(2017-12-31):
如题,如题,如题!

网友:
电子称做静平衡,平衡器做动平衡…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特殊情况就不行了。不能确定动平衡的

网友:
肯定不行, 直升机启动桨能甩开,就是因为头有配重,桨尖肯定比桨根重。

网友:
电子称怎么做平衡

网友A:
先用电子秤把两个桨的重量调到一致,重量轻的用透明胶带补足,不要贴牢固。
然后用桨平衡器调整动平衡,就是移动透明胶带的位置,使两个桨在平衡器上平衡,不要歪向一侧。
这样两步就OK了。

网友B:
应该先贴胶带把两个桨的重心弄到同一位置,然后根据重量差在重心位置加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电子秤把两个桨的重量调到一致,重量轻的用透明胶带补足,不要贴牢固。
然后用桨平衡器调整动平衡,就 ...

桨不是这么配平的。单独配平静态质量 或者 平衡力矩都很简单,同时配好静态质量和力矩就很难把握。
设有一对桨,分为A和B。
1.静态质量Ma>Mb,平衡时力矩偏向B桨。
2.静态质量Ma<Mb,平衡时力矩偏向A桨。3.静态质量Ma<Mb,平衡时力矩偏向B桨。
4.静态质量Ma=Mb,平衡时力矩偏向A桨(或B桨)。

这4种情况怎么把静态质量和平衡力矩都配好?

网友:
你们买的都是什么桨?

网友:
简单 实用。两只大奖放尾管上。放中间放平。看俩个位置一样不。。

网友C:
平衡器做动平衡!什么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衡器做动平衡!什么道理?

力臂  力距。
其实还是为了让两片桨重心一致而已。前提是两片桨的重量已经完全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贴胶带把两个桨的重心弄到同一位置,然后根据重量差在重心位置加胶带

对头  这就是最简单  最实用的方法   至少我认为。(如果重量差太大,但是非要配平   就在重心线两边相同位置分别贴透明胶)

网友:
7楼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