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感度设置开关!

楼主(2017-12-31):
请问futaba18sz设置MB陀螺仪的感度开关怎么没有反应呢?调到最大100和最小0,陀螺仪始终都是蓝灯E的位置!用的R7008接收,标准接线!

网友:
真高端,真好

网友:
比爱疯X 亮眼多了

网友(2018-01-31):
就第一组方向有用,其他的两个没有用。竖向的看,一个模式可以设置3个陀螺仪,一般用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9-09-19):
Avcs对应蓝灯,点下avcs变normal,mb就变粉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