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改装加装额外电池

楼主(2017-12-31):
看过一些改电池的帖子,主要原理还是和原装电池并联,这样保留了原电池的通信接口达到了破解的目的。但是见过了不同的改装方式。主要有下面这样的一些:

这个是youtube上看到的,缺点是需要在外壳上打孔安装双电池,破坏性改装,作为强迫症的我接受不了,平时不用额外电池吊着这两个xt60接头又丑又重。

这个也是破坏改装,而且每一块电池都要改很麻烦

这两种改装还行,无损。用完取下来什么都不影响。但是很担心接触面太小,接触电阻太大或者松动。

----------------------------------------------------------------------------------------------------------------------------------------------------
----------------------------------------------------------------------------------------------------------------------------------------------------
-------------------------------------------------------------------分割线--------------------------------------------------------------------------
下面开始我自己的改装了,首先拆开看看有什么好的改造空间没。
1:mavic从头到屁股看了一遍,散热口还行,不过要打洞不能接受,放弃
2:云台前面额头处有空间,不过从那里过线云台抬起来容易看到线,影响拍摄,放弃

终于,发现了前机臂展开后有一个孔,正好可以引线,那就从这里改。先用2mm香蕉头试试看:

1:展开、折叠机臂试试,2mm香蕉头母头长了一点点,机臂收回来会碰到一点点,用锯切短1mm就行了。或者调整好位置不用切也行,然后盖上外壳,没问题,可以盖上,接着下一步,开始焊线固定。

2:把粗铜线焊接在图中的红线处,忘了拍照,这里就用红线代替了。

3:然后在边角处弯折过来,在正面和2mm香蕉头焊在一起,因为铜线够粗,焊点够饱满,所以不需要其他的固定。这里需要注意调整好位置不要被机臂折叠回来碰到,同时从外面观察香蕉头是否露出来。我这里调整了几次才找到合适的位置。

:
4:焊好了,现在测试一下,展开折叠机臂都没问题,那就套上热缩管,把插头装回去。

5:装上外壳,机臂展开检查一下,没问题

6:焊接上xt60和2mm香蕉头公头

7:接上看看,没问题,插接牢固

8:装上电池,去飞吧

网友:
我只想说有必要吗

网友:
加了3300的电池最长能飞多少时间

网友:
搞破壞的感覺!

网友:
这个手工好!!

网友:
机身太重迟早要出事

网友:
有必要吗?

网友:
好好的机子,改成这样,也是醉了。

网友A:
虽然我很支持楼主的动手,但是这种背电池的方法 意义真心不大。背那么大一坨 只多飞了3-4分钟。大疆在于电池续航时间和大小这一块 基本上做到极致了。毕竟现在的电池电量密度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也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2018-03-23):
楼主,请教一下您,御像您这样改装,供电触点改如何连接,不是很清楚。另外电池检测可以过去?

网友(2018-04-22):
这操作给满分。

网友:
这样改划算吗?

网友:
厉害了都,顺便弱弱的问一句,签到在哪?我想赚经验

网友(2019-03-13):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很支持楼主的动手,但是这种背电池的方法 意义真心不大。背那么大一坨 只多飞了3-4分钟。大疆在于电 ...

不可能只多飞3-4分钟吧。。。那就真没啥意义了

网友:
厉害 这样都行

网友B(2019-12-20):
不知道电池的电这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