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00

楼主(2017-12-31):
在闲鱼上淘了个伟力k100

楼主:
接着放图

楼主:
主板和110上面的那部分一样,上面都是写着v977

楼主:
主电机8520尾电机615

网友A:
199.话说这主板110能用吗

楼主:
110不是还有个单独的电调板吗

楼主:
100和1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9.话说这主板110能用吗

不能,板子是一块板,但是软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9.话说这主板110能用吗

能用,只不过动力区别,一个无刷一个有刷,板子一样,与Ⅴ966与977大同小异

网友B:
目测K100和K110结构一样,配件应该可以通用吧?只是有刷和无刷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K100和K110结构一样,配件应该可以通用吧?只是有刷和无刷的区别。

主机架、起落架不一样,100尾管短一些用的615电机,110尾电机是720

楼主:
这个8520空心杯电机质量一般,没飞多久就不行了,只能离地十公分高,后来把911主电机换过来就好了

网友C:
哈哈,我也有一架,6轴模式很稳,飞3D动力有些勉强,可以用加长的舵机臂增加螺距,效果好很多。很适合在室内休闲飞。

网友(2022-05-20):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也有一架,6轴模式很稳,飞3D动力有些勉强,可以用加长的舵机臂增加螺距,效果好很多。很适合在室 ...

6轴怎么设置我的飞往左边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