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 BVONE 二代眼镜画质

楼主(2017-12-31):
最近买了一个 Beerotor BVONE眼镜二代。 机子的镜头是 Foxeer 1190. 这样搭配出来的画质感觉很灰白,稍微灰一点的树都看不清楚。 同样的镜头搭配鹰眼七寸萤幕,看起来的画面鲜艳多了。请问有使用的各位也有这样的现象吗?
另外,BVONE 二代的 DVR好象不能开机自动录影,请问这有解决的方案吗?

网友A:
用过BVONE一代,画面觉得灰白可以调一下饱和度。默认的确比显示屏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BVONE一代,画面觉得灰白可以调一下饱和度。默认的确比显示屏灰一些。

感谢你的回覆。饱和度我试着调过了,调到极限还是不行。现在想着打算把那块放大镜片给拿掉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覆。饱和度我试着调过了,调到极限还是不行。现在想着打算把那块放大镜片给拿掉试试。

摄像头也可以调饱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也可以调饱和度。

那我来试试看调摄象头好了。谢啦!

网友B:
我也入了一个,看着还行,就是DVR没有肥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入了一个,看着还行,就是DVR没有肥鲨方便

有试过跟鹰眼七寸旗舰版比较过画质吗?我觉得是有差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试过跟鹰眼七寸旗舰版比较过画质吗?我觉得是有差啦!

我木有鹰眼屏幕,所以也无从对比了~! 这个是我玩固定翼FPV买的。。在头上挂着,一拉就下来了。不用像肥鲨一样,还得细微调整一下

玩穿越,还是肥鲨,沉浸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