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APM自动降落总结

楼主(2018-01-01):
早上用x5测试了手抛自动起飞和自动降落,还有一些问题求助各位大佬。
1,起飞以前用弹射,今天用手抛都没问题,我想尝试ebee那种方式抛更安全,有没有人试过?需要注意什么
2,自动降落的land点我理解是触地点,但是今天在这个点飞机还有5-10米高度,电机已停转。这是什么原因?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气压计误差太大。
3,x5的木板小翼都坏了,有没有别的改装方法,木板太容易裂开,想拆开换很困难。

网友A:
起飞直接打rtl  助跑抛  降落还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直接打rtl  助跑抛  降落还没测试

实测rtl模式无论如何电机都不会启动,auto模式tkoff可以

网友B:
我就是双手抛起飞的,因为单手抛,担心打手。双手抛是先让电机转起来,我的飞机动力差,起飞上抛的角度要大一点,我大概是在50度左右,这样它出手后不会降的太低,自己抛两遍,就有感觉了。
另外,还是按个超声波,有这个东西降落时还是很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测rtl模式无论如何电机都不会启动,auto模式tkoff可以

搜星稳定前提 助跑速度上去电机转动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星稳定前提 助跑速度上去电机转动  试试

当然是搜好星了,auto模式可以,rtl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双手抛起飞的,因为单手抛,担心打手。双手抛是先让电机转起来,我的飞机动力差,起飞上抛的角度要 ...

可以,回头我也试试,准备上空速和超声波。

网友:
楼上说的没有毛病

网友C(2018-06-07):
自动降落参数越来越多,目前正在研究前三点带轮飞机的自动降落参数,欢迎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下经验,扣扣322934198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双手抛起飞的,因为单手抛,担心打手。双手抛是先让电机转起来,我的飞机动力差,起飞上抛的角度要 ...

请问:固定翼超声波安装的时候,探头是朝向机头还是垂直于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固定翼超声波安装的时候,探头是朝向机头还是垂直于地面?

当然是朝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降落参数越来越多,目前正在研究前三点带轮飞机的自动降落参数,欢迎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下经验,扣扣3229 ...

好几年不玩QQ 了,咋整啊

网友(2018-10-15):
apm可以自动降落了

网友(2019-10-15):
厉害了,自动降落

网友:
Land点是收油门的点,一般放在触地点之前10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