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老鸟回答

楼主(2018-01-01):
一直是做固定翼飞机飞,最近想第一人称飞,我需要加什么设备,一下设备可以吗
接收机:RC832接收机
发射机:TS835发射
摄像头:(不知道那种好,跟发射机能不能接,所以不懂)
屏幕:5寸好还是7寸好(另外接收跟屏幕一体的那种是不是不需要RC832接收,只要发射就可以,鹰眼锐视5寸怎么样,可要的这个接收一体的屏幕,跟TS835发射要怎么连接呢)

另外,即使发射图传第一人称飞行搞定,可以达到5公里远
但我天7的遥控应该控制不了那么远把,这个怎么破,是要加什么设备吗?

以上个人理解,也有不懂的,不知道以上设备全弄懂,可不可以实现第一人称飞行,我的是固定翼载机

网友:
TS835600mw距离应该不会太远,我飞多旋翼,一公里吧。
摄像头fpv的话淘宝700线摄像头就可以。三根线,正负极(应该是5-12v,买的时候确认好,部分发射机带12v输出可以直接用),信号输出接到发射机信号线。可以加OSD,接线比较简单。
一体屏就不用买接收了,之前收的二手鹰眼锐视单接受,挺好用的。
遥控距离问题可以加功放模块,会干扰别人。可以用433增程,用过大力家的,便宜,距离还好

网友:
图传发热大,也可能会干扰舵机和接受,需要注意下固定位置

网友:
首先要给飞机加个飞控 可以自动返航 ,
TS832配合好的平板天线 5公里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屏幕建议鹰眼旗舰版,双接收+录像,这样你的RC832就没有用了
摄像头随意,一两百的效果好,三四十的也勉强用。
遥控器需要加433增程。市场主流点的有切糕,ARBIRD ,果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