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天行者

楼主(2018-01-01):
看人家鼓捣迷你天行者,自己也装了一架,第一次装小机,太重了,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银燕2204电机,好赢20电调,就用的九克舵机,runcam2相机,5828/600mw图传,u2sg飞控,3s1p18650电池,整机470克。。。。。

网友:
这重量不算重

网友A:
看群里好多玩这个机型的,可是我一次都没飞成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群里好多玩这个机型的,可是我一次都没飞成过

我也没飞呢,刚完工,我们这冬天风太大,根本风不了

网友:
很好飞,放心大胆的飞吧,不过首飞建议不装图传等设备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我也装了个,还没装图传430g吧,跟你一个型号的图传,另外请问下,你的U2SG怎么放进机身的?是不是拆掉了外壳?我也有U2SG好像塞不进去,后来装的arkbird的平衡仪,可以竖着放进去,不过现在还没有飞。

网友:
我原来的配置和你一样,用的迷你切糕,重量也差不多,用3S1300的电池,微风天18分-20分钟继航。。有风天不好飞

网友:
舵量不要太大

网友:
飞行重量: 250-300g

网友(2018-02-14):
1806  3s 2200  500多g 毫无压力  600多g 小试牛刀。

网友B:
这飞机重心在哪里啊?我也有一架感觉没找对重心,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重心在哪里啊?我也有一架感觉没找对重心,不好飞

翅膀的碳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