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X 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8-01-01):
上次玩还好好的, 然后打开控,插上电池,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是电机不转了,主桨和尾桨都不转。。 推油门只有螺距会变,其他通道都正常,这是什么问题。。。难道电调挂了?但我之前玩还好好的。。没炸鸡。。

楼主: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补充个小视屏。。。

网友A:
你切熄火开关了,把开关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切熄火开关了,把开关打开就可以了

我确定了一下。。没有开熄火开关哦。。就是那个THR-CUT,是关闭状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定了一下。。没有开熄火开关哦。。就是那个THR-CUT,是关闭状态的。。

电调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注意油门曲线必须0-100,否则不能正确校准。就是取消油门曲线,回到初始状态。你看看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注意油门曲线必须0-100,否则不能正确校准。就是取消油门曲线,回到初始状态。你 ...

还是木有用,。,只能等售后了。。 说是要后天技术才在。。只有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木有用,。,只能等售后了。。 说是要后天技术才在。。只有等了。

看看主马达尾马达插头  重新校准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主马达尾马达插头  重新校准下油门

所有插头,焊点都检查过。。然后校准油门好几次了都。。
现在插上电源都没有自检的声音了,只是会亮灯。看起来一切正常,就是马达不会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插头,焊点都检查过。。然后校准油门好几次了都。。
现在插上电源都没有自检的声音了,只是会亮灯。 ...

在手机APP里校的油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手机APP里校的油门吗?

是啊~ 我是已经都调好飞过几次了,然后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是已经都调好飞过几次了,然后突然就不行了。。

你从新在对下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新在对下频试试

今天店家技术也来弄了,确实是有问题。。返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店家技术也来弄了,确实是有问题。。返厂~~

那就找店家反吧

网友:
150就是巨坑

网友C:
楼主150玩的怎么样,开了自稳模式和不开自稳模式感觉是两个飞机,自稳模式下稳的一笔,关了自稳起飞就炸,不过这小玩意好像还挺皮实的,基本没炸坏过,买了一堆配件还没排上用场,当然我是菜鸟一个刚开始玩就教练悬停,感觉自稳模式也练不成悬停和大机打坨不一样,不知楼主对这鸡感受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150玩的怎么样,开了自稳模式和不开自稳模式感觉是两个飞机,自稳模式下稳的一笔,关了自稳起飞就炸, ...

真的这么抗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这么抗炸么

我飞悬停炸了7.8次就炸坏了一个舵机齿,就是小东西换起来麻烦,其他反正没坏就尾巴有点反正飞起来也没什么影响,我这里是这样的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150玩的怎么样,开了自稳模式和不开自稳模式感觉是两个飞机,自稳模式下稳的一笔,关了自稳起飞就炸, ...

我折腾半天,勉强能飞了,估计自稳没弄出来,虽然亮了蓝灯~  但现在用16SZ不怎么会设置,然后就又入了部K110。。。3轴模式可以两面悬停了。。。 等技术好点再折腾150X, 然后还买了部450 看什么时候有时间了能飞飞,都说大飞机要稳点。。还没这个概念。

网友E(2018-06-15):
引用 网友C:
楼主150玩的怎么样,开了自稳模式和不开自稳模式感觉是两个飞机,自稳模式下稳的一笔,关了自稳起飞就炸, ...

我的正好相反 自稳炸的我头都大 3d模式稳稳的 横轴弯了都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正好相反 自稳炸的我头都大 3d模式稳稳的 横轴弯了都没影响

自稳模式有点像之前的4通的小电直,怎么打舵都翻不了,会飞的反而觉得不适应,新手反而觉得稳,我也是自稳觉得没有3D模式听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折腾半天,勉强能飞了,估计自稳没弄出来,虽然亮了蓝灯~  但现在用16SZ不怎么会设置,然后就又入了部K ...

你有多余的150x主板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