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空速计

楼主(2018-01-01):
想自己做一个数字空速计,但是不知道外围电路怎么弄得,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楼主:
就这样沉了吗

网友:
有一种空速计模块有AD转换,输出模拟量,方便读取速度

网友:
直接接都行。这种直接就是iic的。如果要外围电路。供电接几个钽电容就行了

网友B:
你的图片上就只有一个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片上就只有一个钽电容

是的,看其他家的有的好像还有其他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看其他家的有的好像还有其他的东西

也就多几个电阻。。。自己查下电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多几个电阻。。。自己查下电路就知道了

没买过,要是手上有一块就查出来了。

网友C:
就是这样的,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的,很简单。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