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ini brain2 油门怎么校准

楼主(2018-01-02):
在定速菜单里的油门滑块

这要一接上14SG就变成11%油门,怎么调都没用。(14SG油门曲线0~100 直线)
开Throttle Hold,滑块回到0%,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毛病?
唉,还是FB的陀螺仪简单好调。。

网友A:
金脑校准油门要把定速关掉。正常校准油门以后再打开定速。这时候再打开定速页面调整滑块。最高点可以不用动 如果能看到rpm可以调 到转速稳定最高就可以了。 最低点需要调整 要马达正好停转再往上加一点。这样定速里面的行程就调好了。

还没用过比金脑定速更爽的定速。因为金脑定速自带缓启动和熄火反悔,另外它考虑主尾齿比,可以优化锁尾。 祝爽飞

网友:
定速页面滑块不调整也可以的 但是熄火反悔的时候会有些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脑校准油门要把定速关掉。正常校准油门以后再打开定速。这时候再打开定速页面调整滑块。最高点可以不用动 ...

太感谢了,今晚再折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