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架四通机打了碧莲

楼主(2018-01-02):
自认为也不是嫩模了,100到700主流鸡型的拆装调试修,都积累了一些经验,谁知道会被这架伟力911打了碧莲,愣是搞不明白。设备:911+D7e (刷了5.0,加了三合一)
目前的症状:

必须右打副翼摇杆到底,否则鸡鸡严重而迅速的跑向一边。

飞机在定点悬停时,我观察到十字盘是严重倾斜的

楼主:
学无止境啊,
有哪位前辈可以发一份D7e飞911的配置文件。不甚感激

网友A:
碧莲?
不懂!!!

网友B:
911用自带的控飞也还好吧,四通没啥意思,除非是无副翼4通,911我飞一个星期就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1用自带的控飞也还好吧,四通没啥意思,除非是无副翼4通,911我飞一个星期就出掉了

承诺小朋友的,结果这次滑铁卢了

网友:
其他不清楚。
不过当年入魔时玩260a的时候,这种金属十字盘就是垃圾,原装的虽然看上去很垃圾,但至少好用。

网友:
一脚踩碎  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
捏手里,推油门,看有没有抖舵。

网友:
换110一切难题解决

网友C:
难道十字盘没调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十字盘没调正

十字盘通过拉杆调平了,但是起飞后就不对了

网友D:
我110,六轴模式也是这个鸟样调啥都没用,3D模式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碧莲?
不懂!!!

碧莲=逼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110,六轴模式也是这个鸟样调啥都没用,3D模式就没问题

这么说,我怀疑是控的设置哪里有问题了。我d7e飞110,3d手感非常好。六轴模式至今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E:
推螺距,看看舵机行程是否一致

网友F:
设置问题,D7E飞FBL80遇到过,看看我的帖子里有设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问题,D7E飞FBL80遇到过,看看我的帖子里有设置,仅供参考。

已看,晚上回家再摸索一次。不行就得用伟力原厂控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问题,D7E飞FBL80遇到过,看看我的帖子里有设置,仅供参考。

回想了下,伟力911就升降和副翼两颗舵机,斜盘模式选择单舵机模式。选单舵机模式后升降副翼螺距参数都是不可调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推螺距,看看舵机行程是否一致

四通哪来的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四通哪来的螺距。。。

忘了

网友H:
楼主,我有这个配置文件,我用的也是D7E刷G固件,自己加装的7105高频头,飞911和6050

网友:
怎么传给你

网友:
楼上说的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有这个配置文件,我用的也是D7E刷G固件,自己加装的7105高频头,飞911和6050

好人一生平安可否加我Q?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人一生平安可否加我Q? 112802805

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