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控能同时控制两个接收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02):
我的两个接收机都和一个遥控器对了码,但是是分别对的两个机型,但是两个接收都上了电之后遥控器不管选了哪个机型都可以同时遥控这两个接收机,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对的

网友:
所有控都是啊……原理很简单啊,因为模型设置是在控上记录,不是在接收机记录。你接收机通电后就是接收状态了,你选定一个模型后,凡是开机了的接收机,都按照你遥控选定的模型设置进行响应!人家又不知道你哪个接收在哪个飞机上对应哪个模型设置不是

网友B:
有好处是可以多个接收机链接组多通道。坏处有时候弄错不同模型会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好处是可以多个接收机链接组多通道。坏处有时候弄错不同模型会炸鸡

你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滴

网友C:
因为futaba系列(含天地飞)的没有固定ID (模型参数ID),满足协议并对频的接收机都可以被遥控器控制
有固定ID的控比如华科尔,必须满足协议并对频同时ID对上才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futaba系列(含天地飞)的没有固定ID (模型参数ID),满足协议并对频的接收机都可以被遥控器控制
有 ...

学习了

网友A:
futaba就是这个尿性~~~~大疆也是,我还差点出了次事,两架飞机同时开着,模型换了但是另一个也能动,主要是通信里面只有遥控器的编号,没有模型的编号,国产的富斯都没这问题。你可以用一个六代一个七代接收,协议不一样了就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就是这个尿性~~~~大疆也是,我还差点出了次事,两架飞机同时开着,模型换了但是另一个也能动,主要 ...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