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扶她吧18SZ怎样设置襟翼-升降混控

楼主(2018-01-02):
如题,降落时开襟翼飞机有点抬头,想设置升降舵补偿一下,说明书实在是看不明白。希望老鸟指点一二。致谢

网友A:
会没?没会可以加我QQ:36818358
18SZ是好控,只要灵活运用,可以使飞机飞得更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没?没会可以加我QQ:36818358
18SZ是好控,只要灵活运用,可以使飞机飞得更顺手。

终于搞明白了!谢谢您的耐心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B:
我想问下,你的18sz晃的话有声音吗?我的晃的时候里面有什么东西也在晃,好像没固定住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你的18sz晃的话有声音吗?我的晃的时候里面有什么东西也在晃,好像没固定住的样子~

没有哦。如果有异响还是要检查一下,免得影响操作。

网友(2018-04-06):
今天也遇到這方面的設置問題,說明書上是有說到了,但是問題現在在搖控裏沒找到Camb.FLP-ELE(翼型襟翼﹣升降舵混控)的這個菜單。樓主能說說進那個菜單設不?不知道是不是控的固件3.3的原因菜單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没?没会可以加我QQ:36818358
18SZ是好控,只要灵活运用,可以使飞机飞得更顺手。

能同樣請教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