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富丽380/尾舵动作缓慢.求助.

楼主(2018-01-02):
调试到差不多了,发现尾舵动作非常缓慢.

舵机参数:

地面站设置截图,最新版,固件也是最新:

手动模式下,尾舵行程速度正常,自稳和其他飞控介入的模式下,尾舵都是缓慢的.

求解怎么破???

网友:
尾舵參數裏的參數不對吧。對應你的尾舵頻率調下試試

网友:
PIX的尾巴本来就肉, 飞起来看效果!

网友A:
修正快,打舵慢,正常!!!

网友:
要飞起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快,打舵慢,正常!!!

大神,这个设置页里的那些参数对应什么.要怎么调丫.
我只调好了最大螺距.0螺距.最小螺距.和正反.十字盘归零.尾舵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设置页里的那些参数对应什么.要怎么调丫.
我只调好了最大螺距.0螺距.最小螺距.和正反.十字盘归 ...

这个没法描述,建议去看英文wiki : www.ardupilot.org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设置页里的那些参数对应什么.要怎么调丫.
我只调好了最大螺距.0螺距.最小螺距.和正反.十字盘归 ...

另外,这个参数页面的大部分参数设置都是无效的,需要到全部参数表里找对应的参数做输入、写入式修改!

网友:
换成k8陀螺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