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正反问题!

楼主(2018-01-02):
各位朋友大家好!请求帮个忙!我亚拓450.,遥控天7,其他各个通道都对了!但升降舵是反的!当我在遥控正反设置里面把它调成  逆  ,就变成了油门一样的三个舵臂都向上!怎么升降正反调不过来呢?大家帮我分析我哪里弄错了!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  你要根据软件的提示来选择正反  而不是遥控器选择正反  遥控器每一个动作指令都要跟软件一样才行的  你肯定软件搞错了

网友:
在论坛搜一下kbar安装调试贴,认真看看,对照调试,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网友:
您的遥控器里倾斜盘百分比选项吗?假如有的话将升降舵百分比设置成相应的负百分比试一下。但最后别忘记检查倾斜盘修正是否正确。

网友(2018-02-08):
第一,线得接对,第二,在陀螺仪里更改舵机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