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尾巴不正常

楼主(2018-01-02):
之前调试一切正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左右舵稍微大一点就出现金鱼尾,慢速转弯没问题,悬停震动值在1500左右,配置是花牌2520,好赢V3 50a,DWG  DS290MG斜盘舵机,DWG DS595MG 锁尾舵机,黄K8陀螺,陀螺设置如下: ?spm=a2h3j.8428770.3416059.1,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挨个检查吧,先查尾波箱

网友B:
机械上肯定有问题

这种都不能叫金鱼尾,叫抽了

网友:
p降低点,尾舵孔靠内些。顺便看看尾部震动和平衡怎样。尾拉杆顺滑不等等。

网友:
尾桨夹重心装。。轴承不到位,引起的震动。。

网友:
尾行程大了才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在加大行程的时候去检查,主要是机械结构是否有卡滞

网友C:
用酒精冲洗滑块,反复推,拿纸巾擦干净尾轴污垢,再试试。

网友:
先检查尾桨夹安装正确,止推轴承正确?尾变距环顺滑?再看尾桨动平衡,最后感度

网友:
这已经不是金鱼尾了,明显的抽风,好好检查尾部吧,注意看看尾桨夹里的轴承

网友:
尾巴机械问题的可能超过50%,感觉是哪里卡住或者不顺滑引起的。

网友D:
尾中联变形也会尾巴抽,实在找不到原因换尾舵试。

网友E:
基本上就是尾波出问题了~静态下拉一拉尾拉杆看看够不够丝滑~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就是尾波出问题了~静态下拉一拉尾拉杆看看够不够丝滑~

我也遇到过

网友F:
电调用的定速模式?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整理了尾波箱,尾旋翼滑块,故障依旧,然后我拆了尾舵机重新装上就好了,原因未知,依稀记得本地群里大神说他以前尾舵机线破皮了,跟碳板接触了就这样,不知道是不是我把几个舵机线绑在一起照成干扰了,或者是皮传尾巴产生静电干扰照成的,我一度以为这是尾舵机要挂了的状态,看来不是,经验不足,拆拆装装解决了问题,但是并不知道产生的原因。尾巴抽风会不会是电磁干扰的问题不得而知。不过问题解决的,再次谢谢各位前辈的分析。或许原因就是各位提到的,只不过没有一项一项的排查,所以具体原因未知,但是问题解决了就是好事。谢谢各位前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用的定速模式?

电调用的精灵定速模式,油门设置65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

拆掉尾拉杆,左右侧着飞机,尾巴可以自由落体运动,顺滑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中联变形也会尾巴抽,实在找不到原因换尾舵试。

不知道原因,这次修理一并更换了尾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酒精冲洗滑块,反复推,拿纸巾擦干净尾轴污垢,再试试。

清洗了滑块和尾轴,怕不顺滑,顺便还在尾轴上抹了些石墨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挨个检查吧,先查尾波箱

光检查了尾巴问题依旧,但是重新拆装了尾舵居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上肯定有问题

这种都不能叫金鱼尾,叫抽了

受教了,这种确实不能叫金鱼尾,应该叫抽风。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直接地面抽,除了尾波箱别的整个都换了7075的问题依旧,后来降低了p值还是i值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检查了尾巴问题依旧,但是重新拆装了尾舵居然好了。

还是尾巴问题,是你检查没有发现。没有推力轴承的尾桨夹不够顺滑,一般不容易发现。重新上油打胶调平肯定不会有问题了。以后拆开重装是最好的检查

网友:
应该是尾巴机械问题

网友:
檢查下尾舵長拉桿,是不是在某個行程位置不順滑。這個情況和朋友新裝的X3L差不多,他的在中間位別著力,調整下順滑了,問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