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810起重机部分改造成功

楼主(2018-01-02):
以前用3810改了条无刷 小拖船 主要想在海上送投鱼线。觉得这船改造空间不错,又入了一条空壳,打算大改,先改了下起重机部分,传个视频,大家给个意见!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改得好!能把变府结构发个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好!能把变府结构发个图片吗?

旋转台动力是在船仓内部加了这套减速电机,打孔穿到上部,用舵机板驱动(舵机改成360度的)

船板上部分起吊动力,用的这款小减速电机,稍加改装,用这种升降方式带动主关节部位转运。

楼主:
钢丝杆在电机主轴上可以上下自由转运,同时在吊臂关节处打眼,做到钢丝正好流利通过(升降时有往复动作)

楼主:
此处改造转轴与底部动力主轴连接,(减速箱的塑料主轴拆下来与上部旋转底座固定,并与一半外壳胶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钢丝杆在电机主轴上可以上下自由转运,同时在吊臂关节处打眼,做到钢丝正好流利通过(升降时有往复动作) ...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图片。
吊臂的变幅很巧妙,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B:
只能像真,没太大实际用途,塑料太软了

网友B:
搞个铝合金吊臂就到位了

网友:
改的不错,我也想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图片。
吊臂的变幅很巧妙,有空我也试试。

感谢关注,接下来想把卷扬绳索部分也改成比例动力,配件已在途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铝合金吊臂就到位了

感谢关注:只求改装的乐趣,本来也没想有什么用,舵机动力带动,没太大动力,只是为了有这个仿真的动作,接下来还要加绳索升降的功能,力求外观看不出来,全部隐藏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接下来想把卷扬绳索部分也改成比例动力,配件已在途中。

我也正是这样想
我的想法是绳子从吊机的旋转中心穿到下面,绞盘装在甲板下,吊钩有铅和铁丝做。
也许你的想法会更妙,等你的图片。改好了通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是这样想。
我的想法是绳子从吊机的旋转中心穿到下面,绞盘装在甲板下,吊钩有铅和铁丝做 ...

我还想隐藏式改装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那种:这里有左右两部分的微小空间,再用另一半装上减速装置,通过间隙把连接到绳索连接到机轮上,当然机轮转运部分要珈两个小轴承。(放绳时减小阻力,当然挂钩处也行象你说的那样增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像真,没太大实际用途,塑料太软了

可以加个图传当个救援船用:吊车部分可以做救援绳索的投放用(本人从来没有救援的经验,曾经下水游泳救过)我想利用吊车的灵活性,在吊臂前端安上个软挂钩(可以用焊锡丝做,作用是只能吊起救援绳,一旦救援绳索与被救船只锁紧,船体一动,这种软挂钩就会脱落,吊臂不用有什么大的强度),救援绳与救援船体相连,当然至于怎样能锁紧被救船只,还得同志们想想办法(我的初步想法:预先在被救船只固定一两个小的强磁铁,救援绳这头可以吊个与磁铁相当的铁块,我试过,用那种平头的铁制自攻丝就行 挂在软挂钩上)再就是看你的操作了,利用图传精准操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隐藏式改装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那种:这里有左右两部分的微小空间,再用另一半装上减速装置,通过间 ...

图中的螺纹推杆是自制的吧?还是有这种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螺纹推杆是自制的吧?还是有这种减速电机?

网上多的是,但丝杆长度一船都是5CM,自己再截掉一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多的是,但丝杆长度一船都是5CM,自己再截掉一块

好的,我去找找。谢谢!

网友:
脑洞真大,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去找找。谢谢!

卷收绳索部分改装好了先上几张图:配件选择:

最终选择这种,大小合适,稍做改动能放在另一侧。

楼主:
用两个舵机齿轮做了个小轮子:

安在变速箱上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