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小白请教下凤凰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8-01-02):
本小白是从船坑过来的,请教凤凰模拟器安装好之后,连好遥控器,怎么设置那些操作,,固定翼与穿越设置的区别,希望有大神给科普下。

网友:
固定翼G7模拟器好,有练习选项

网友A:
练穿越机的话凤凰不行的哈,穿越机有专门的模拟器,freerider,hotprops,liftoff(这个要去steam买)都不错。凤凰和RealFlight比较适合练固定翼和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穿越机的话凤凰不行的哈,穿越机有专门的模拟器,freerider,hotprops,liftoff(这个要去steam买)都不 ...

好的谢谢,那固定翼一般需要怎么设置遥控器,直接连接好按他指示那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