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数字图传以斯列

楼主(2018-01-02):
求退款,高清数字图传,以斯列那个行吗,还有更好的吗,平时飞飞穿越机和固定翼FPV

网友:
大缰啊,高清图传还带眼镜

网友:
大疆二代应该也还是不错吧

网友:
DJI的  好像延时很大吧   以色列的  不是说0延时吗 ?

网友:
延迟怎么都有的,不可能是0的,实际在控制在50ms就不错了。

网友(2018-03-09):
他有三种 一个是高端产品 个头比较大,距离也比较远 2W块
                一个是上边的mini版 也就是connex mini 7000多 距离应该是500米左右 450以上机架可以用用
               一个是connex prosight 号称是穿越用,但是稍大的体积,外加粗大的天线支架,以及专用摄像头。。导致他只能用在250以上的机架上。
           前两个我是买不起,但是我买了第三个,装了个250老爷机,在闲暇的午后,带着小椅子去树林里放松下,效果肯定比模拟的好,号称500m,但是**才飞500m我可不想让3000块飞走。 这个其实用在车模上更好,毕竟不会丢,这个就是让人体验一下高清一些的感觉。。 但是戴眼镜还要接线,还要背着接收机,给这个闲暇的午后带来了一丝丝**一般的不适,总体来说是一个休闲放松的好物件,但是你想用它穿穿穿,那还是算了,除非你爸姓王,身在万达,一次买4个。。。 全看自己了,想买记得连250机架一起买,要不回来也是大眼瞪小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