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第一炸。惨

楼主(2018-01-02):
2018年元旦,飞!
在换上第三块电池起飞时,飞翼直接撞石头,粉身碎骨!一个字——非常惨!
事故过程:60%油门起飞,飞翼无法抬升,于是本能地继续推油,速度非常快,但还是没有抬升的迹象,最后高速撞向石头。
经过尸检。事故原因是在起飞后的瞬间左边舵机突然坏了(特别说明:起飞前全部检查正常!这是我的习惯——落地必须检查正常后才起飞!)C:\Users\admin‘\Desktop\IMG_20180101_221432

网友:
这是天灾。。。。。

网友A:
如果只是上升不了高度,我觉得不能判定左边舵机瞬间损坏。炸机后检查发现损坏,很可能是由于落地撞击受力导致。一般飞翼结构的飞机都是通过左右两个舵机混控来实现控制,如果单侧舵机失灵,由于你不断的拉升降,事实上会造成副翼偏转使飞机绕中轴线滚转,但在你的描述中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建议你继续排查其他电子设备和连接线路。个人分析,以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上升不了高度,我觉得不能判定左边舵机瞬间损坏。炸机后检查发现损坏,很可能是由于落地撞击受力导 ...

分析的有理有据

网友:
表示同情,修修,继续

网友:
这灰机我有一架,非常好飞,有大机的感觉

网友:
有过类似经历,kt板飞翼机一侧舵机松动,飞控只能补偿副翼,补偿不了俯仰,飞机会拼命低头。拉杆飞机还是起来了,但降落紧张还是小炸了一下。

网友:
如果是常规翼型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上升不了高度,我觉得不能判定左边舵机瞬间损坏。炸机后检查发现损坏,很可能是由于落地撞击受力导 ...

有飞控就不同了,飞控可以补偿副翼,但补偿不了俯仰,所以会低头。给油同时拉杆,有可能能拉起来。

网友B:
“非常惨”,明明是3个字,当我小学没毕业

网友(2018-05-30):
引用 网友B:
“非常惨”,明明是3个字,当我小学没毕业

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