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普通电调的BEC供电5V能改造成8V供电吗?

楼主(2018-01-03):
请教一下普通电调BEC只有5V供电,现在的舵机都是最低6V供电了,有方法简单改造电调BEC供电到6V-8.4V吗?希望有懂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好像不能吧   在加个别的BEC或者2S电池

楼主:
就是不想外加东西,应该是可以改的吧~~

网友A:
一般电调的BEC就是个7805一类的稳压,MCU和BEC通常是相互独立的。这种情况你换个7806就是6V了。如果是LM317这种可调稳压就要改采样电阻了。如果是UBEC就麻烦了。其实外挂一个UBEC的模块也只要1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调的BEC就是个7805一类的稳压,MCU和BEC通常是相互独立的。这种情况你换个7806就是6V了。如果是LM317 ...

不是外挂一个UBEC的问题,主要是不想接太多东西,一个电调就搞定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调的BEC就是个7805一类的稳压,MCU和BEC通常是相互独立的。这种情况你换个7806就是6V了。如果是LM317 ...

谢谢,明白了,我就改下普通用7805的电调

网友:
7805换7808

不过7808比较难买,另外就是改了7808后其它5V设备就没法直接用了

网友B:
好赢铂金100A电调就有8.4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赢铂金100A电调就有8.4V输出

用7808等三極管效太低,市面有很多DC-DC轉換器亦只幾塊錢一抉優點是可自由升壓至合用,如果樓主對電流要求不太高大可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