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入魔,问一个关于接收机对频的问题!

楼主(2018-01-03):
华科尔D10的控,刚刚遥控器RX1002接收机对频的时候:操作如下:

1、开控
2、接电调电源

问题:

接收机红色指示灯只是闪了一下就不再亮了,断开电源再插一下电源,同样又接收机红灯闪一下就不亮了(重复拔电插电都如此),各种遥控器的操作舵机电机都没有反应。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接收机坏了??那又为什么红色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如果坏了是不是红色指示灯都不亮??
电调坏了??不通电??可接收机的红色指示灯也闪了一下啊?????

遥控器和接收机有一年多快两年没有对频了(⊙﹏⊙)b

网友:
假设电调和发射机工作正常,再检查接收机接线是不是插反。电调(白色或橙色信号,红色+正级,黑色-地线)

网友:
应该是电调插接收机的线反了!这事我经常干!

网友A:
可能电调没插对位置,如果是正负极插错那会烧了接收的

网友:
要不就是电调问题,如果电调正常供电有自检声音

网友:
再看一下电调供电是多少伏,看供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调没插对位置,如果是正负极插错那会烧了接收的

电调应该没插错位置,插在THRO位置,电调插头拔出来又插进去,接收机的红灯都会亮一下,还有别的可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应该没插错位置,插在THRO位置,电调插头拔出来又插进去,接收机的红灯都会亮一下,还有别的可能吗? ...

还有别的接收机或电调不,这样排除是接收机或电调正常不,我是没遇到过这情况的,只能排除出来后知道哪个东西问题,再细化去研究!先看看输出电压是多少,用万用表量一下电调输出电压正常不?可能电压不够就亮一下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