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行速度与推重比关系

楼主(2018-01-03):
今天和朋友讨论一个问题:1个低速高桨距的动力配置,和一个高速低桨距的动力配置,在飞机同样重量下,推力相同的时候,飞机的飞行速度是否一样?
例:一个2212的1250KV电机,配9060的桨,拉力可以达到500g。
一个2208的2600KV电机,配6040的桨,拉力也同样为500g。
如果同一飞机,装这两个配置的动力,飞机重量相同,那么飞行速度是否一样?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是速度一定不一样

网友A:
同样电池看续航就知道了,根据目的来配置飞机,两者没有可比性电机都不一个型号,要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B:
3p 3d 塞斯纳这种机用大直径桨,飞翼用小直径桨。一般大直径桨螺距大,小直径桨螺距小。因为飞翼飞高速,面积要小,所以用小螺距小直径高速桨。3d 3p机要急提速,没高速要求,所以用大直径。

楼主这个,如果硬要比速度,是6040飞得快,因为9060截面积太大转速太低

网友:
我觉得配小桨小螺距的飞行速度快点!

网友:
假设kv乘电压等于转速,那么桨的螺距等同于螺丝的螺距,就像自攻螺丝钻木头一样,这样算来转速乘以螺距就是该飞机的前进速度,很明显高KV速度快,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否?欢迎拍砖

网友C:
当然不一样,全一下螺距速度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电池看续航就知道了,根据目的来配置飞机,两者没有可比性电机都不一个型号,要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想知道在相同的推重比下,是不是高KV的电机飞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3p 3d 塞斯纳这种机用大直径桨,飞翼用小直径桨。一般大直径桨螺距大,小直径桨螺距小。因为飞翼飞高速,面 ...

你说的2个飞机的推重不一样,我是说在相同推力的情况下,是不是用高KV的电机飞机就飞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一样,全一下螺距速度就是

我说的是相同拉力的情况下。

网友:
不知道lz的推力怎么算的,装机计算拉力还是裸电机吹(推)秤?不同的机型对于桨的使用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裸电机测量,按照lz的假设,如果在1.2m小塞上,应该是9寸桨快,因为虽然指标上6寸应该更快,但是由于机身原因导致其桨效受损。说实话,6寸小塞估计够呛能飞起来,哈哈哈

网友:
刨除机身的因素,个人通用6楼的意见

网友:
排除机身阻力一样,但是桨的阻力不一样,所以大桨500g拉力可能有100g被风阻吃掉,剩下400g 小桨500g拉力估计50g风阻,所以剩下450g 别小看这50g 这可是有个平方的关系在里面,所以速度不言而喻

网友:
航模这点拉力,大部分客户飞机的空气阻力去了,都不会快到哪去。

如果飞机的空气阻力很小(如专业竞速机),那基本上桨速决定了飞机的速度,桨速的算法:
桨速=螺距×转速×0.001524,单位是公里/小时
如6040桨的螺距是4,
KV2600电机,3S电压(按11.1V算)下负载转速是:28860转/分
桨速=4×28860×0.001524=176公里/小时
条件合适的话,飞机也许能飞到160公里/小时。

网友:
整机重量一样,同样的风阻,在拉力一样的情况下,飞机加速度应该一样,a=f/m;那么,理想情况下,速度也应该一样。
关键在于,产生同样的拉力,不同的电机尺寸,桨尺寸,效率不一样,风阻也不一样。
在飞机起飞,3d吊机等情景下,拉力要克服的是机身重量获得更高的加速度,所以用大桨。(类似于汽车起步阶段挂低档,获得高扭力)
在平稳飞行时,克服的是风阻(平稳飞行加速度为0),相对克服自身重力产生加速度,所需要的拉力小的多,且大桨风阻大,这时用小桨效率高。(类似于汽车跑高速挂高档位)
对于飞翼,滑翔机,特点一是风阻小,二是一般重量轻,所以小桨更常见(起飞阶段大油门提供大的拉力,牺牲一点效率,等进入平飞,需要的拉力很小)
对于3d机,fpv等机身自重大,风阻大的情景,用大桨,效率更高(这时候若用小桨,那一直都要极大的油门提供拉力,大电流效率极低,因为电路发热功率=i*i*r,能量都用来发热了)
个人见解,欢迎拍砖

网友:
撇开其他因素来讲,肯定高kv的快。但是效率要低很多,选择的时候都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的,有取有舍,扬长避短。所以才有不一样的KV值电机,与桨径、电池电压值组合成,完成特定任务。

网友D:
同一飞机,同样重量,同样拉力,用小桨的速度快,因为桨气流速度更快

网友:
三个字:没关系。
有的飞机推重比0.3都能超音速,有的飞机推重比3都飞不快。飞机在巡航的时候,阻力是自重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这时候并不需要很大推力,而是需要足够快的排气速度,排气速度一定比飞行速度快。
螺旋桨排气速度比较慢,静推力再大都没用,速度越快推力越小。
喷气发动机排气速度快,静推力不需要很大,但是高速飞行的时候推力不仅不会下降,反而因为空气压缩效应会有一些上升。
总之,五个字:没任何关系。

网友:
螺距大的桨在高过一定速度的时候推力会很小,有时候甚至会有反向的阻力。螺距小的桨在一定的高速中还能保持一定的推力。当然这个一定就是个模糊的数值,因为要看整个飞机的阻力。个人认为用螺距来算速度是不可取的,因为桨的长度宽度和螺距都是有比例的,这样是为了能达到最大效率。如果单纯的说大桨配低kv和小桨配高kv产生的推力一样的话,那只是静推力一样而已,在速度50的时候你可以再测一下推力,两者肯定不一样。所以个人认为如果在桨的螺距上都能发挥最大效率的前提下,速度的高低取决于螺旋桨翼尖的最大速度。

网友:
举个例子,尺寸外形完全一样的两架飞机,一个重9kg,一个重1kg。但是由于外形尺寸相同,他们的最大升阻比是差不多的(此处忽略雷诺数的影响),比如都是10。
重的飞机需要0.9kg推力,轻的飞机需要0.1kg推力,两者巡航的时候推重比一样。
升力和速度平方是正比,重的飞机是轻的飞机升力的9倍,巡航速度就是3倍,就需要更高的排气速度。如果仅仅是加大桨直径来提高静推力,重的飞机还没到巡航速度,桨就没力气了,所以还需要增加螺距和转速,提高排气速度,让推力和排气速度一起增加。

如果亚音速的喷气飞机,就不在乎这个排气速度问题了,反正喷的特别快,肯定比平飞速度快多了。。。

网友:
其实我想问大家,世界上有恒定的推力吗,现实没有,就这么简单。高中物理做加速度那个实验,就没有找到随物体运动还保持恒定不变的力。都说推力相同,那是静止时吧?当物体比如飞机运动起来,随着飞机速度增加两种桨推力就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飞机,同样重量,同样拉力,用小桨的速度快,因为桨气流速度更快

桨速快和桨速慢推力比只要一样应该速度就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飞机,同样重量,同样拉力,用小桨的速度快,因为桨气流速度更快

桨速快和桨速慢按理说只要推力比一样,那么速度应该也是一样的。

网友E:
如果拉力一直不变,那同一个飞机自然速度也一样,不过这个设定无意义。

如果是静态拉力一样。那么到一定速度后,桨速低的已经使不上劲了,桨速高的还能继续加速,自然能到更高的速度。

然而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新手中比较常见的,就是飞机的外形很差,小螺旋桨的高速气流很大一部分打在机身上内耗掉了,而大桨内耗小,的实际有效拉力更大一些。

网友:
个人觉得虽然静态都是500g,但飞机达到巡航状态时,推力就变得不一样了。肯定是巡航状态下推力大的飞的快。
但至于哪个推力大,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跟电机功率、飞机巡航速度都有关系。
一般情况下,我认为:
桨直径、电机kw不同,静态推力一致的:高kv、小直径的巡航速度快(因为小直径一般都是配高kv,所以桨距必须小,不然电机功率不够带不动);
桨直径相同,桨距不同的:桨距大的巡航速度快(桨距小的优势在于起飞更给力)。
---------------------------------------------------------------------------------------------------
以上前提是飞机重量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拉力一直不变,那同一个飞机自然速度也一样,不过这个设定无意义。

如果是静态拉力一样。那么到一定 ...

比较同意以上观点。
但机身阻力小,小桨能发挥效能时,小桨在高kv带动下,有效桨距会更大。

网友:
帮顶 可以买两个测试看看

网友:
抛开实践的空谈都是耍流氓,建议楼主试验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