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一架 Axiome 70 BP “小小象” 电动双翼机F3A 请教大家配置和一些装机问题

楼主(2018-01-03):
请教前辈,刚买还没有收到,有没有同款飞机的,你是什么配置?装机有什么注意方面?

网友A:
999一架,很值,我们湖南长沙株洲的朋友也买了好几架,推荐你两个配置,高配和低配自由选择

网友A:
上面这两个方案是我们自己选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两个方案是我们自己选的,仅供参考

哈哈,999买的,确实值。我大概想按这个配,就是电机很纠结,双天5050ea感觉好贵,但是双天有个跟他差不多的同规格的便宜了200多,叫翼酷,系列

网友A:
我是觉得动力系统没什么可纠结的,反正要是为了玩下去,就EA5050+好赢100A,反正这个配置以后就算飞3D的70E或者别的70E都用得上,不算浪费,倒是副翼要用4颗微型舵机,我有点纠结,今天我刚刚翻了一下我的库存,无意翻到4颗银燕09MD,还有4颗银燕3104,看看参数,问了问3哥,也可以了,就用他了,舵机就可以省钱了动力系统不要纠结了,就EA5050和好赢100A,别买翼酷了,反正都用好赢100A了不是?

网友:
从哪家淘的呀

网友B:
同问飞机哪里买的

网友:
我考 999这价格哪里拿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飞机哪里买的

有个大神微信公众号活动,大家抢的,现在已经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得动力系统没什么可纠结的,反正要是为了玩下去,就EA5050+好赢100A,反正这个配置以后就算飞3D的70 ...

哥,你是把09md做副翼舵机,3104做升降和方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你是把09md做副翼舵机,3104做升降和方向吗?

银燕09MD做副翼,futaba3102做升降和方向

网友C:
听说这款飞机升降舵容易出现差动现象,如果是属实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这款飞机升降舵容易出现差动现象,如果是属实就比较麻烦了

升降舵怎么差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升降舵怎么差动啊?

单舵机的设计,舵角装在升降舵的一边,左右舵面连接处太软造成了拉杆时两边舵量不一致,可能会大幅度偏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舵机的设计,舵角装在升降舵的一边,左右舵面连接处太软造成了拉杆时两边舵量不一致,可能会大幅度偏航 ...

两个舵面链接的是木条 还没有装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舵机的设计,舵角装在升降舵的一边,左右舵面连接处太软造成了拉杆时两边舵量不一致,可能会大幅度偏航 ...

谢谢提醒,我收到看一下像大家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09MD做副翼,futaba3102做升降和方向

我目前选了天蝎星的4020电机,但是我在想要不要用5060而不是5050同级电机,在双天官网的70e双翼机推荐电机是5060级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99一架,很值,我们湖南长沙株洲的朋友也买了好几架,推荐你两个配置,高配和低配自由选择

您好,请问您这边有多余的小小象出吗,我有个朋友想收这款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您这边有多余的小小象出吗,我有个朋友想收这款机

没有,绝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