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屏幕有水波纹,如何处理,特别大油门时候特别严重?

楼主(2018-01-03):
飞友们有啥可靠的方法!

网友A:
振动太大,排震

网友:
加滤波电容

网友:
图传单独供电

网友:
接收电源不足,换蘑菇天线

楼主:
往哪里加?谢谢具体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振动太大,排震

怎樣做才減除震動?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樣做才減除震動?

1、摄像头必须刚性固定在飞机上。别相信减震座,很多时候减震座只会增加振动。

2、桨和电机排震。一般来说桨搞定即可。换好的桨,或者桨上贴胶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摄像头必须刚性固定在飞机上。别相信减震座,很多时候减震座只会增加振动。

2、桨和电机排震。一般 ...

大神,請問槳上膠布怎樣操作?貼在那?為什麼貼了就減少震動,有牛b的槳推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