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二,本人因为这问题受困于眼前,从而使工程项目久久不能动工。

楼主(2018-01-03):
本人打算做一条长为90.5cm宽为28cm船身高度多少适合?(船身材料木材加树脂,上层驾驶室打算用全铜。)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兄弟,这样可以了吗,顺便说句,我不是大师,我是新得不能再新的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样可以了吗,顺便说句,我不是大师,我是新得不能再新的新手

感谢大哥!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好全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全的图纸

不算全吧!你是广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算全吧!你是广西的?

对啊!楼主也是么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 ,你直接换算比例就行了啊。船身做出来放一边等你吧上层建筑做出来和电子设备装到船身上,然后在加配重解决吃水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 ,你直接换算比例就行了啊。船身做出来放一边等你吧上层建筑做出来和电子设备装到船身上,然 ...

问题是图片没有尺寸,自己文化低不会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楼主也是么

我是郁南都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郁南都城…

都城造船厂的货船很好看

网友D:
做smit啊网上有整套CAD图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smit啊网上有整套CAD图纸的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找到的吗?我找很久都没有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城造船厂的货船很好看

他们造的船都是按照清远韶关的图纸去改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样可以了吗,顺便说句,我不是大师,我是新得不能再新的新手

哥们,你有这图纸的龙骨数据吗?

网友(2018-03-05):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找到的吗?我找很久都没有找…

我也忘记了反正一切找到后来就下了

网友E:
上成建筑最好用ABS板

楼主(2018-04-27):
引用 网友E:
上成建筑最好用ABS板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头重脚轻。
来自小程序